铁塔电池是否值得购买?

楼主(2025-06-24):
个人用的,小电驴体积有限,只能装下48v 12ah的铁塔电池,或者48v 20ah的铁塔电池,这个就要适当改电池外壳,或者改座桶了
但是吧,问题在于,这种电池是否值得购买呢?
比如我看好一款20ah的,蓝牙连接软件显示90%健康度,这个怎么样?
如果是个人用,买菜或者取快递周边几公里,一两周充电一次足够,能用几年就可以了,比铅酸强好几倍了

网友:
我觉得不值得赌人品...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网友:
一直搞不懂这个健康度,之前看到有的说80%几就要报废了,

网友:
这种二手的纯粹看人品,买到不好的退货都不好退

网友:
铁塔的板子自放电有点问题    有些小   有些大

网友A:
锂电还是不安全,比汽车都危险。汽车起码还有个地板隔离,烧起来只要能打开门还是能逃离的。这个一旦爆燃,首先烧到人,跳车都来不及!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不用为好,这些电池都是二手,靠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还是不安全,比汽车都危险。汽车起码还有个地板隔离,烧起来只要能打开门还是能逃离的。这个一旦爆燃, ...

我小电驴烧起来就是火烧屁股了,哈哈哈哈

网友B:
价格合适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感觉这东西多少还是会比小作坊搓出来的安全点吧。

网友C:
坛子里有几个铁塔的电池帖子,似乎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合适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感觉这东西多少还是会比小作坊搓出来的安全点吧。 ...

对的,主要是价格实好,毕竟换铅酸只能用一年,这个价格差不多,只要能用三年,那稳赚不赔的
关键是容量翻倍,铅酸多不给力,我是体会到了
能蓝牙看电池信息,不行就换个蚂蚁保护板,我看挺好的,虽然寿命估计也就三五年
买个好点的充电器,确认不超充,安全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几个铁塔的电池帖子,似乎也一般

矮子里面拔高的
主要是价格低,安全性还行,比铅酸强,比锂电安全
总体来说也还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矮子里面拔高的
主要是价格低,安全性还行,比铅酸强,比锂电安全
总体来说也还可以了 ...

说的这几点都差不多,如果运气好,里面的电芯都好好,一致性也可以,那就近乎完美了,如果个别电芯差,又有能换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这几点都差不多,如果运气好,里面的电芯都好好,一致性也可以,那就近乎完美了,如果个别电芯差,又 ...

是的,我自己能换,电池能换,点焊机都有,也有设备能测内阻,维修什么的基本不成问题
主要问题还是它评价怎么样,如果电芯垃圾就算了
最近看到一款用天能锂电的,朋友说电芯不怎么样,只好选铁塔了
说是有鹏辉和赣峰,好像赣峰的能更好点?

网友D:
两手电池,尤其还不是个人使用的,只能赌人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手电池,尤其还不是个人使用的,只能赌人品了

嗯,看了好几天,价格总体来说差不多,保护板好像一般般,还要赌人品,去球
直接买了15Ah的佳仕凯,就算是B品也是新的,210块钱16颗
配蚂蚁保护板,电池架,回来自己焊接
外壳就用电驴原来外壳
反正里面电池容量还剩下4Ah左右,虽然能跑10公里多点,但是没力,还担心续航,算了吧
咸鱼淘了个全新的三石充电器,54.6v,2A的,回来改电压
电流相当于0.13c,小点,但是安全最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了好几天,价格总体来说差不多,保护板好像一般般,还要赌人品,去球
直接买了15Ah的佳仕凯,就算 ...

没错,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
铁锂安全性还是可以的,就是赌人品,看电池怎么样了。
其实还可以自己组。

网友:
二手的纯粹看人品

网友(2025-09-12):
铁塔电池要买日期近的,我23年初买的一组出厂半年内的,用到现在妥妥的,续航基本没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