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帮忙推荐一下手持万用表,价格500~1000以内

楼主(2025-06-24):
最近单位需要买个万用表,精度高一点,价格1000以内,以前用的是优利德UT71C当时550买的 现在看要900多了,有没有推荐的品牌或者型号呀,最好能速度快精度高一点必须耐用.谢谢了

网友:
不会修大神还不现身,更待何时?

网友:
这事比给人说媒都难

网友A:
可以考虑下UT61E+,这预算买福禄克中端表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UT61E+,这预算买福禄克中端表都不够。

这个还不如原来的71C

网友B:
UT71E是万用表爱好者必须要拥有过的一款表,不然别说你玩过表

网友C:
给单位买表最主要的是安全可靠,精度速度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f17b ma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单位买表最主要的是安全可靠,精度速度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f17b max

这点钱买福禄克新表,太寒蝉了。买国产表怕后面事多被骂。

网友:
什么单位,万用表测什么,是什么工种需要,这得说明啊
我要相亲,给我找个女的,30岁以下

网友:
速度快,质量还要好,首选福禄克,不过福禄克超预算了,除非你能接受二手福禄克。
国产的可以考虑UT171工业级万用表
看你原来用的UT71,71系列属于做的比较失败的表,测量速度一般,尤其是通断挡体验不好,精度马马虎虎,用料也不行,笔座和61系列一样差劲。
所以,既然71你都能接受,那其实你要求不算高了。

网友:
这个价格区间,你没有别的选择,F17B MAX,在单位绝对不会挨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点钱买福禄克新表,太寒蝉了。买国产表怕后面事多被骂。

寒碜什么?干活的工具又不是用来显摆的。拿个高级工具却解决不了问题才是真正的丢人现眼

网友:
看使用场合了,工业可以加些钱选fluke117C,普通场合备用17Bmax就行!

网友:
优利德UT71C当时550买的 现在看要900多了

当时是啥时候,哪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71E是万用表爱好者必须要拥有过的一款表,不然别说你玩过表

此话怎讲?

网友E:
UT71系列是优利德中高端系列最失败的一个系列了,线性度差得令人发指,这个系列都能忍受,那UT其他中高端系列应该合适

网友:
拥有过此表就会对万用表有更深该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UT71系列是优利德中高端系列最失败的一个系列了,线性度差得令人发指,这个系列都能忍受,那UT其他中高端系 ...

这么差的表还在销售,说明厂家已经对此表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电容电阻全改了用低E低漂高精度

网友:
如果你是管采购的话,应该听一下万用表使用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