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分享个时钟音箱的拆解。。

楼主(2025-06-24):
nnd,加湿器感觉能修拆不开,这个拆开了。但是一点头绪没有,
首先是充电口明显松动坏了,想着估摸就是电池坏了吧,哪知道外接电源,板子一点反应没有,

楼主:
先从那个薄片拆起。那个圆圆的塑料件,也全部是胶。

楼主:
直接把电池拔了,外接了个5V的电源,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种板子上个5V应该没有问题吧。
板子也没有明显坏的地方。
算咯。

楼主:
搜了下万能的淘宝,发现没有这个板子卖。。一个单声道喇叭,感觉也没啥价值,

网友A:
拆了一个寂寞

网友B:
电池好的吧?一块钱包邮收

网友C:
从电池开始慢慢查

网友D:
是不是晶振坏了,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一个寂寞

哈哈,是的看起来挺难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好的吧?一块钱包邮收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不是一般五十包邮吗。。这我得倒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晶振坏了,会出现这个情况

啊,大佬,谢谢你的建议?那我买个同型号晶振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池开始慢慢查

板子直接插电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技术进步,国内好多这类超低价产品,供大于求。

网友:
看着内部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大佬,谢谢你的建议?那我买个同型号晶振抢救一下,

拆腾呗,多拆腾,学到的就是技术,实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好的吧?一块钱包邮收

楼主说,我还得搭上几块钱运费

网友:
你好歹先拍张完整的产品图啊,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这东西是啥样

网友:
拆了个寂寞

网友:
杰里AC6901 单声道 质量一般般

网友:
有一说一,内里的肉还不少,折腾折腾,学习提高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