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空调导风叶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25-06-24):
捡到一个空调左右吹风的电机,看着像永磁同步电机,但是上面没有标签,只有5根线不像常见减速机那样2条线,难道是步进电机?咋样让它转动?

网友:
有可能是步进电机

网友:
可以做弄个创意小制作

网友:
估计就是普通直流电机内置一个定位开关

网友A:
四相五线步进电机,淘宝上有很多驱动器

网友:
输出轴用钳子能转动的话,改手摇发电机,测试灯珠好坏。如果是自锁别继续用力,以免拧断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相五线步进电机,淘宝上有很多驱动器

这个几乎一模一样,收藏了,谢谢老师!!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

网友B:
应该不会用步进电机吧,步进电机还是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用步进电机吧,步进电机还是挺贵的

当年空调也是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用贵一点电机也是可能的~扫风如果是快慢、大幅度小幅度还要往复,对于单速减速电机是实现不了的,而步进电机简易版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相五线步进电机,淘宝上有很多驱动器

还有这样的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有成品的驱动板的,转速不快,好在可以精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