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数字万用表Victor VC97

楼主(2025-06-24):
2016年04月,购得2015年08月出厂的胜利VC97数字万用表一块儿,当时还多配了一副表笔。刚开始用的很仔细,后来就马虎了,导致电阻档测电压,电压档测电流等失误,造成该表损坏,和厂家联系,寄回免费给维修了一次,还顺带多发了一些小的零配件。最近又因失误造成10A电流档无法测量,直流电压测量正负极显示相反等故障。拆开看了一下,密密麻麻的阻容件,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好又装了回去。见图

网友:
牛屎换过,Q1,Q2,R7,IC3换过还有那些换过

网友A:
这不是也是牛屎芯吗?为何这么多人喜欢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
更换的牛屎啊

网友:
怎么不上传直流电压测量正负极显示相反等故障的图片?

网友:
值回票价了

网友:
二次绑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也是牛屎芯吗?为何这么多人喜欢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吧?

不是喜欢,是看不见,显示屏压着呢!

网友:
可更换的牛屎

网友:
拨盘下面的铜箔不会烧断了吧。我有一块表就是铜箔烧断了。

网友:
这表为毛搞那么多4148管?

网友:
我的TA804還沒拆,他還可以測量LED燈珠的電壓(空值),還可以點亮,全自動模式,也可以需要單獨模式測量,主要是屏幕夠大,而且只需要一節7號電池就可以使用!

网友:
居然是可拆卸牛屎,胜利的售后不错

网友:
IC3,后换的。焊点堆锡太多了吧。。。。

网友:
换过Q1,Q2,R7,IC3还有那些换过?

网友(2025-09-30):
路过踩一脚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