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8元的无刷电机电链锯头

楼主(2025-06-24):
海鲜市场收的,居然是铜线圈的无刷电机,觉得不错,又拍了一个。

牧田插口

配有链条松紧调节螺丝

齿轮挺有质感

无刷电机

刮一下线圈

用焊锡上锡焊,能焊上,说明不是铝线

装好后插上电池试一下,声音轻柔,觉得转速不是很高,可能没装导板和链条的缘故吧,总之觉得很超值便是了

网友A:
可惜不是大艺插接口,有两个大艺电池闲置。

网友:
买买买   买买买  买买买
才是对的!!!!

一分钱一分货才是永恒的!

网友:
要是有马刀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是大艺插接口,有两个大艺电池闲置。

PDD买个转换座5元左右

网友B:
无刷电机的电链锯头续航能力如何

网友:
捡了个鼠标垫,然后......

网友:
这种玩具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的电链锯头续航能力如何

这个要看配的电池容量了

网友C:
不错,无刷铜线的。比电刷式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无刷铜线的。比电刷式好用。

是的是的,不用换电刷了

网友:
这粗点的树枝应该锯不动

网友:
这种短小类型的无刷电机力度不大了

网友:
价格是真的便宜啊

网友:
铜线的电机不多了,不好买,而且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铜线圈好评

网友:
价格可以,比之前火的红松那种有刷的好

网友:
现在真的是白菜价,搞得几大进口电动工具销量锐减

网友:
链锯的链条很重要,买过那种便宜的锯几段木头就不锋利了,后来买了条贵的,锯了很多大树干也还很锋利,我是用的12寸,角磨机转电链的,有点有危险,红松那个有刷的4寸的,之前也上车了,这次也用上了,上树锯小树枝,4寸特别好用,12寸就是专门锯大树干,这次放了一棵20多年龙眼树,两个锯轮番上阵,电池都不够用,还好是自己组的三个电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