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老五140w充电宝改3.6v电池 逆向CMS32F0301

楼主(2025-06-24):
附件 原装的程序是限制到4.5v , 普通电池要被充坏.   稍微改了一下 , 测试到单个充到4.2v会断流.

网友A:
你好,这个是刷屏幕的固件的方法还是直接写保护板的程序?

网友B:
非常感谢分享
请问低压多少v保护  电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是刷屏幕的固件的方法还是直接写保护板的程序?

这是刷保护板的, 用jlink 或者其他32核的烧录器去更新.     屏幕是刷另一个芯片,用34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分享
请问低压多少v保护  电量%是否正常

低压保护没动,    只改了个高压限流,  电量充满电断流没有跳到100%

网友:
大佬 可以建个群 方便大佬们交流 也方便我们这种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源程序怎么读出来的?没加密吗

网友C:
终于在这儿找到大佬你了 淘宝等你好多天 能发个详细的烧录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在这儿找到大佬你了 淘宝等你好多天 能发个详细的烧录接线图吗?

第二张图 , 5V  G  , DI , Clock

网友:
如果铁锂要怎么改截止电压和满电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刷保护板的, 用jlink 或者其他32核的烧录器去更新.     屏幕是刷另一个芯片,用341就行了.  ...

大佬 这个用什么软件更新 还有原机的能备份出来以后再刷回去可以吗?

网友: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板子废了

网友E:
多弄几个版本啊,4.2 4.3 4.35多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 这个用什么软件更新 还有原机的能备份出来以后再刷回去可以吗?

刷32单片机的都能用,  stlink , jlink, ob , DP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 这个用什么软件更新 还有原机的能备份出来以后再刷回去可以吗?

先备份再刷 ,    读写是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弄几个版本啊,4.2 4.3 4.35多个版本

手上基本都是4.2的电池

网友:
奇怪了付了10家元还是不能下载的,还有就是大佬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点哦,这个发的很多的人还是不懂的呢

网友:
牛啊,买了块板子准备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备份再刷 ,    读写是一家

好 谢谢 手里刚好有个stlink-v2有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