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变压器空载电流好大

楼主(2025-06-24):
用灯丝线绕了4圈半

空载输出电压

空载输入电流

网友:
900-1就更好了

网友A:
变压器就是这功耗啊      功率多大功耗就多大  不像开关电源有待机

网友B:
空载1200多瓦?这要是忘关电开一天10几度电不就没了

网友C:
给一个线圈通电 电流能不大吗

网友:
把线圈拉直了,电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1200多瓦?这要是忘关电开一天10几度电不就没了

微波炉都有定时器,不加热,变压器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D:
看得我想做变压器点焊机的,都犹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得我想做变压器点焊机的,都犹豫了

这个是无功功率,不知道供电部门电费怎么算的。听说无功功率跟有功功率价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就是这功耗啊      功率多大功耗就多大  不像开关电源有待机

确实,小功率变压器不接负载几乎没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1200多瓦?这要是忘关电开一天10几度电不就没了

哈哈,这个是磁控管用的升压变压器,不是给操作面板供电的那个小变压器,那个电源变压器空载几乎没有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得我想做变压器点焊机的,都犹豫了

点焊的话 就工作那么几毫秒   不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得我想做变压器点焊机的,都犹豫了

点焊机的工作时间是毫秒级的,需要考虑待机功耗吗?再说了,楼主这种测试方法测的是无功功耗,电表是不会全部计量的,实际待机功耗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就是这功耗啊      功率多大功耗就多大  不像开关电源有待机

我的物理老师哭晕在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一个线圈通电 电流能不大吗

有铁芯的,磁饱和。

网友:
相当于次级接了一个电暖炉,电流肯定大啊

网友:
两个变压器串联电流就小多了,估计是磁饱和的缘故,普通变压器空载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
楼主不了解视在电流与有功电流的区别吧,空载的变压器,功率因数会很小的。

网友:
两个问题:1、线圈匝数不够,导致磁饱和2、铁芯很多焊接点,涡流损耗也大。铁芯变压器效率确实低一些,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小功率也有80%以上效率,工业大变压器效率都在97%以上,否则那损耗好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1200多瓦?这要是忘关电开一天10几度电不就没了

微波炉没加热工作时变压器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