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九储(是九储不是亿储)的240G的固态好像是固件掉了,用哪个版本的开卡

楼主(2025-06-24):
九储的240G的固态好像是固件掉了,用哪个版本的开卡,需要是短接吗,短接那两个孔?现在能看见容量不能初始化。上传正反面,前面打错了是九储不是亿储

网友A:
58xt bga316 不带开关
大概率应该是ssv3t
你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W1228A_FWS1230A0.7z

网友A:
反正没有闪存id截图就只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没有闪存id截图就只能猜

怎么搞ID截图,不会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搞ID截图,不会玩啊

你先试试我发的那个ssv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我发的那个ssv3吧

需要短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我发的那个ssv3吧

win10系统可以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系统可以搞吗

可以的

楼主:
短接那个孔

楼主:
是箭头指那两个孔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搞ID截图,不会玩啊

已经重新开卡成功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 bga316 不带开关
大概率应该是ssv3t
你试试

就是短接哪2个孔,电流需要2A,在USB3.0的易驱线上不能读写,挂到主机上完全没有问题。速度还很快。

楼主:
我一直以为是亿储的盘,没看出来是九储的。更垃圾吧,估计下次坏的更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