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VIVO安卓11咋升级WebView?

楼主(2025-06-24):
Apkmirror上下载com.google.android.webview.canary_139.0.7258.0-725800033_minAPI29(arm64-v8a,armeabi-v7a)(nodpi)_apkmirror.com.apk和com.google.android.webview_132.0.6834.123-683412333_minAPI29(arm64-v8a,armeabi-v7a)(nodpi)_apkmirror.com.apk安装不上,换com.android.webview_128.0.6613.88-661308801_minAPI26(arm64-v8a,armeabi-v7a)(nodpi)_apkmirror.com.apk和com.google.android.trichromelibrary.canary_133.0.6842.0-684250033_minAPI29(arm64-v8a,armeabi-v7a)(nodpi)_apkmirror.com.apk安装之后没反应,系统里也找不到,开发者模式里的WebView也还是自带的83,请问这破玩意要怎么升级?

网友A:
用com.google.android.webview_137.0.7151.115-715111533_minAPI29(arm64-v8a,armeabi-v7a)(nodpi)_apkmirror.com.apk 试试,如果不让安装,可能是签名不一样,要先卸载自带的,但要小心卸载了无法进系统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这是做啥的APK

网友:
手机买来就这个没升级过

网友:
装Google Play,然后用大魔法在不登录Google ID的情况下直接打开Google Play的子菜单选择更新就会看到更新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m.google.android.webview_137.0.7151.115-715111533_minAPI29(arm64-v8a,armeabi-v7a)(nodpi)_apkmirr ...

原来之前安装128成功了,只是包名没搞对,应该安装com.google.android.webview,安装了没google的,又重新换了个带google的109版本OK了,毕竟支持瘟7的最后一个版本是109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之前安装128成功了,只是包名没搞对,应该安装com.google.android.webview,安装了没google的,又重 ...

有道理,版本越高越卡,109可能正合适

网友:
我用7年的VIVO安装过好几次了,不装新版本会出现一些新语法写的网页打不开。

网友B:
升级系统不是等着手机推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系统不是等着手机推送吗

升个毛,越升越卡广告越多,我到手第一时间就把所有更新关掉了...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