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挫一个6口60W的充电器壳

楼主(2025-06-24):
网上看到个多口充电器,价便宜,买来试试。

到货后试了没问题,可是没外壳有问题。

没有3D打印机,只能看看网上有没合适的塑料盒,还真找到一款比较合适的。

就是要合计打七个孔,比较头大。
画好格子用手电钻打孔定位,再用加热的铁片切割,挫刀修边。

充电器主板下有原件,不平。为了散热加调平,四个角加焊铜线调平。

手工开的孔还是不规整,贴纸修一下。

主板安装在盒子中

周边用木头,卡片塞紧。

整体还是满意的

用C口充华为65W电源的笔记本,达到60W,不虚标。

网友A:
尺寸多少?合适的可以去嘉立创打个铝合金外壳

网友:
应该要测绘一下,请外壳卖家用雕刻机开孔,那就漂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多少?合适的可以去嘉立创打个铝合金外壳

去工厂加工尺寸量不准的,还是塑料的自己好弄。

网友B:
请问:这种多口的快充电源,当插入快充线,激发出12v等的高压输出时,如果不小心在其它口子插上了只需要5V的设备,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多口的快充电源,当插入快充线,激发出12v等的高压输出时,如果不小心在其它口子插上了只需要5V ...

板子上有芯片的,每个充电口自己会调整的。

网友:
这壳子不错,正好合适...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芯片的,每个充电口自己会调整的。

两个C口有独立板子,估计能独立输出不同电压,其余的A口可能是共用一组电压的吧?

网友:
壳子找的妙

网友C:
板子淘宝楼主链接有没有,搜不到

网友:
能找到合适的盒子真不错

网友:
壳子不错啊,很漂亮

网友:
这类半成品板太多了,就看是不是能用。

网友:
模具手艺有待提高!

网友:
楼主厉害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芯片的,每个充电口自己会调整的。

谢谢回复!也就是每个输出口子都是由IC独立控制,没有并联起来的口子,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也就是每个输出口子都是由IC独立控制,没有并联起来的口子,是吗? ...

2个TYPE-C口是这样的,
其余的4个TYPE-A口估计是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淘宝楼主链接有没有,搜不到

很快卖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TYPE-C口是这样的,
其余的4个TYPE-A口估计是共用。

二个橙色USB-A口可同时触发9伏输出,4个USB-A口不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