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1178BC主控的U盘量产失败:请使用新版本!

楼主(2025-06-24):
主控是FC1178BC的U盘,试了很多版本的量产工具,没有成功,哪位大佬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版本不对。

换了不同的版本,1.0.4.2、1.0.4.3、1.0.4.4……,错误码4,错误码9,今天发现,用1.0.4.5版本,测试架,量产成功,但是拔下U盘后再插上,又不行了;或者是量产成功后,不拔下U盘,关机再开机,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不同的版本,1.0.4.2、1.0.4.3、1.0.4.4……,错误码4,错误码9,今天发现,用1.0.4.5版本,测试架, ...

看看还有没有新版本,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