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联想旧笔记本开机问题

楼主(2025-06-25):
一台旧的联想笔记本,型号是联想Z70-80,平时没有装上电池。

每逢插电按开机按键时,往往第一次是不会启动的。
然后得断开220电源,重新插电,再按开机键才能启动电脑。
请内行的高手分析一下,这是不是没有安装电池的缘故?还是其他的硬件原因?

网友A:
感觉BIOS电池没电了,先换掉电池再试。

网友:
1.环境因素:保持室内湿度适宜,避免静电积累,做个清灰最好~;2升级bios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BIOS电池没电了,先换掉电池再试。

是的,主板电池一定没电了,因为静置时时间跑不动了。请问这笔记本的主板电池是通用的吗?还是有多种型号的?

网友:
笔记本换主板电池可没台式机方便,得拆机,有些机子还不好拆,拆开了还不一定好换,笔记本主板一般没有电池座,电池是通过焊接电线然后接头插在主板上。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开不了机

楼主:
这笔记本以前拆过的,换过固态硬盘和键盘,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主板电池,难道这小电池隐藏得那么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板电池一定没电了,因为静置时时间跑不动了。请问这笔记本的主板电池是通用的吗?还是有多种型号 ...

拆开看看,型号有不同,尺寸不一样有些放不下。大部分都是2032,还有些超薄本用1620或者其他,笔记本一般都是带导线连接器座的,动手能力不行的话就买相同插座的电池换。动手能力强的自己能点焊。

网友:
不是专业硬件维修,观望。

网友:
换主板电池看看,不行了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笔记本以前拆过的,换过固态硬盘和键盘,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主板电池,难道这小电池隐藏得那么深吗? ...

拆开看看主板电源是否还有电,插电玩时可以取下电池,不玩了将电池装上,能保证一些储存元件所需电量

网友:
可能跟CMOS电池没电有关

网友:
可以按型号网上查查看好不好换BIOS电池,好换就买一个自己动手

网友:
平时用可以拔下电池,长时间放置还是把电池装上比较好。笔记本主板换电池建议专业人士操作,有一定上手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