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直以来,我都是认为NAND只是简简单单的存储器

楼主(2025-06-25):
NAND FLASH这玩意儿,我个人都是看作纯粹的存储器(最多带个什么十分简化的“硬核”)
今天突发奇想,搜搜看看三棒子和YMTC的0E问题,找到个这玩意儿

图里面画圈这一行,“YMTC召回升级trim后再返回给客户”,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升级NAND内部trim功能的代码,然和再退还给客户

有意思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升级 NAND内部 trim功能 代码;
trim不是特喵的SSD主控干的活儿吗,他这个还有点意思了嘿

然后参考前段时间啃手册,美光B27A B27B除了B27B增加了一个命令,
其他部分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电压和总线速率变了。

再参考YMTC的Xtacking宣传,我大胆的猜想
  NAND的存储阵列和IO类似于单片机的用户可用FLASH区和GPIO,然后内部还有一个"核心"(arm ? 8051 ?),
  然后上图那个什么"升级trim"就是升级NAND FLASH内部的micro code(类似于单片机内部的用户代码)

以上,有感而发,且一点点猜测,看看坛子里面有没有搞这一块的,给大伙儿说道说道

网友:
对于闪存的内部结构,我想肯定是很复杂的,否则我们不早就实现突破了么

网友:
现在国内的长鑫做得很好呀!

网友:
原来还可以有程序,学习了

网友:
这些知识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
长时间断电...
说的就是SSD冷备份会丢数据的事
https://zhuanlan.zhihu.com/p/642658166
https://www.chiphell.com/forum.p ... ertype=1&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断电...
说的就是SSD冷备份会丢数据的事
https://zhuanlan.zhihu.com/p/642658166

朋友,注意审题,0E那个事儿,三棒子那边传闻是光刻胶问题,长江这边不知道(大概率也是光刻胶问题)。

然后本贴的内容是
讨论,这个"升级trim"是怎么个升级(优先排除硬件上面操刀,不显示)
或者 NAND FLASH内部是否真的存在可更改其本身代码的可能(大概率是能,参考傻迪解扣成东芝)

网友:
三星s6和长江泰山x2 9060炸0e,那段时间应该跟日本断供光刻胶有关系。

网友:
大概率是光刻胶问题

网友:
闪存里面包括存储电路和逻辑电路,YMTC的Xtacking技术分别生产两个电路再绑定到一起,已经封片的怎么升级逻辑电路不是很明白,是裂开重新压还是再多压一层?

网友:
会不会是理解错误。

网友:
参考闪迪解code 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存储单元用来保存一些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