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8量产工具MPTool_GA_240321A

楼主(2025-06-25):
银灿IS918量产工具,实际用的时候,要看芯片是不是支持,显示不支持也不能量产。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A:
这个版本适合FN12-FN26,最新的是IS918MPTool_EN_241121A_S1

网友:
什么颗粒啊!不支持

网友(2025-07-30):
这款有哪些U盘支持!

网友:
对这个闪存识别码: 8984643CA500 - Intel(英特尔) PF29F64B08MCMFS - 2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支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适合FN12-FN26,最新的是IS918MPTool_EN_241121A_S1

我下了IS918MPTool_EN_241121A_S1这个版本,我的芯片不支持,这个版本就没必要下了吧?

网友:
从201124版开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主控能识别,主要是工具没有对应闪存型号

网友:
后面测试不再用手动指定芯片型号了,让自动搜索就好,节约时间

网友:
有支持芯片列表没?

网友(2025-09-06):
FN12-FN26   这个型号试了好多量产工具都不行,,这个又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