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拿双银窗膜平替段码屏半透银底膜-成本1%用出80%效果

楼主(2025-06-25):
不带背光段码屏,版友用亚银贴纸替代效果也挺好
亚银贴纸不透光,带背光段码屏不合适

最近做米尼帕2652库存橘皮屏修复
高价买过半透银底膜,但我贴错角度浪费了

找廉价替代品

试了双银窗户防晒膜效果还不错
1.这膜室内和室外侧反射系数不一样,
  直接贴屏幕背面偏光膜上,从正面看颜色太绿

就改贴到背光板上,颜色还行
2.膜的滤光原因,背光变蓝了

左廉价窗户双银防晒膜,右高价半透偏光银底膜

3.防晒膜比偏光膜薄很多,必须刮平,
我贴膜没喷水,大概刮了刮,自用就不在乎小气泡了

大宗工业品的价格是真的卷,
上面一卷0.3平双银窗户防晒膜用红包5分钱,
不到下面0.1平偏光膜(0.18*0.18买二送一)用红包4.76元
差了两个数量级

颜色对比:左双银窗户防晒膜,右偏光膜

和万用表原银底膜颜色对比

楼主:
修了两块表
左边换了的高价半透银底偏光膜
右边是只换背面偏光膜,
原表银底膜揭下来反贴到偏光板上,
还是能看到中间变色的部分

右边虽然也能用,
但再花几毛钱换成双银窗户防晒膜
显示效果更舒服一点吧
(虽然贴得也不完美,还带小气泡)

网友:
又一个抚摸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楼主:
哪位版友有汽车窗膜边角料也可以试试,
估计反射系数好的也能给段码屏当半透银底膜用

网友:
楼主有研究精神!坛友也厉害!

网友A:
原来如此,我说我的电桥加的背光不清楚
淘宝没有半透偏光银底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我说我的电桥加的背光不清楚
淘宝没有半透偏光银底膜

有但小贵,最便宜的也得十来块,还有卖几十的,赚的就是信息差
商品名称“银底反射偏光膜电动车摩托车仪表膜万用表摇控器反射偏光膜计算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但小贵,最便宜的也得十来块,还有卖几十的,赚的就是信息差
商品名称“银底反射偏光膜电动车摩托车仪 ...

高价半透银底偏光膜哪个表你忘了将半透偏光膜没胶哪面的保护膜撕了,双面有保护膜的。另外,为了省区区两块多搞得不伦不类到底值不值?半透银底偏光膜是专业用的,效果会很好,你去TB 宁讯电子 店铺买半透或不透银底偏光膜划算,有18X18CM尺寸和300X200尺寸选,18X18CM哪个规格能贴5块ET-2652,只要15元,有答到红包更便宜,300X200尺寸可以贴12块ET-2652,只要2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价半透银底偏光膜哪个表你忘了将半透偏光膜没胶哪面的保护膜撕了,双面有保护膜的。另外,为了省区区两 ...

多谢指教,
但那块表反复换了几次膜,
背光LED焊过三次,
不想再折腾了,就这样凑合用

这次只修一个屏幕,
买半透银底膜最低开销是8元,
买双银窗膜红包后不要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但那块表反复换了几次膜,
背光LED焊过三次,

并不是要不要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亚银标签纸和银窗膜都是它用的,背胶太厚了,怎么刮显示效果都有颗粒感,还是买专业的半透银底偏光膜好用,真的是原装效果,11X11CM太不算了,浪费太多,45度角只能贴一块ET-2652,买大块点的划算,浪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要不要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亚银标签纸和银窗膜都是它用的,背胶太厚了,怎么刮显示效果都有颗 ...

虽然,
但是18*18普通偏光膜买二送一,
单片均价1.6元,
是银底反射膜的十分之一
双银窗膜价格又是普通偏光膜的十分之一
就是说窗膜是专用银底膜价格的百分之一

双银窗膜他不嫌我穷,我也不嫌他发蓝
窗膜整体和透明胶带差不多薄,
而且用无胶的灰面(室内面)反射,屏显效果能接受
有胶的室外面贴背光板上,喷雾也能做到无气泡

网友:
用烟盒里的锡纸也差不多效果

网友:
亚银贴纸能透点光,但贴不完美太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
但是18*18普通偏光膜买二送一,
单片均价1.6元,

我靠兄弟你咋买的这么便宜,我搜了下的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靠兄弟你咋买的这么便宜,我搜了下的5块

人家用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兄弟你咋买的这么便宜,我搜了下的5块

不用红包是2.56元

网友:
这东西要我都不会去买,找个废电容拆了里面不都是半透的铝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