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之前做的超声波清洗机换了水槽补发几张

楼主(2025-06-25):
闲鱼捡漏几块180W40k板子,10L份数盆,开始是氩弧焊了螺丝的由于盆太薄用了段时间焊点漏水就换了个盆直接用铸工胶粘了

网友A:
胶粘的用不了多久就会脱落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B:
发生器好,铸工胶能拿住吗

网友:
太薄的不好焊,还是胶方便

网友:
它能够并联的?

网友C:
我以为是6个小电机,带偏心轮的呢,原来是6个超声波发生器,有点重,安装要牢固才行,否则没清洗干净物品,把自己给震下来了。还是螺丝紧固好。

网友D:
这个是用来洗小龙虾吗

网友:
没干涉?感觉不能同步工作

网友E:
好像驱动板也并联?!!!真是人才!
静候爆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粘的用不了多久就会脱落吧?

不知道啊,有不少成品也是不用螺丝的,之前是买的专用AB胶感觉水温高了就不行,铸工胶起码耐温和硬度比AB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驱动板也并联?!!!真是人才!
静候爆音

1个板子可以控制3个头的,换盆前用过好几个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生器好,铸工胶能拿住吗

试试吧,不行就多弄点铸工胶还用原来的盆,胶多点应该能把漏点堵上

楼主:
看板子功率,这个板子180W,振头是6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用来洗小龙虾吗

也可以,我洗键帽的,二手键帽后面脏了刷子刷太麻烦

网友F:
看着不错,我还以为头在盆外面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我还以为头在盆外面装呢

是在外面,振头在盆底下

网友:
焊接太难了,最好有螺丝密封圈固定方法。

网友G:
家里洗菜用吗,这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6个小电机,带偏心轮的呢,原来是6个超声波发生器,有点重,安装要牢固才行,否则没清洗干净物品, ...

6个偏心电机那是pdd的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洗菜用吗,这么夸张。

网上洗菜的就是直接粘在水槽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