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为无线耳机 freebuds4i 换电池失败

楼主(2025-06-25):
华为无线耳机 freebuds4i 换电池失败

换电池之前在B站上看教程 感觉很简单,
结果一看就会已做就废,刚开始我拆外壳 都挺顺利的,
到后里面拆电池,正负极排线挨的很近很小估计不小烙铁碰到一起了(后面总结)
这是左耳,外壳无损拆解,电池焊好组装还原,插耳机仓里没反应找不到这耳机。
然后不死心,把右耳也拆开,外壳拆开不错,就到了把电池和里面分离出来,刚想的可能是正负极烙铁不好焊,
就想的我有风枪就用热风枪吹,然而我傻了没给外壳做隔热,一吹就变形了。
GG 两都GG,就像想着尝试还原,手机还能认得到右耳。还不错。
最终放弃了。我没那技术真不是我强项,认识自己的不足。
总结是 没有专门固定耳机夹具 带电用烙铁注意短路 热风枪没考虑周边情况 还不够耐心
最后我重新下单一款无线耳机,给有同款耳机的一些复盘经验总结。
重点:
有需要这些尸体的可送你你了,只想能帮助到你 。物尽其用。(左耳手机连接不到,右耳正常,就外壳有些变形,耳机仓正常主页有升级电池贴)。

网友A:
无线就是这点不好,电池限止了使用寿命。

网友:
SE系列又便宜又好用,香

网友:
保留原耳机电池的线,拆掉电池,把新电池跟原来的主板上的线做焊接,尽量不要去跟主板焊接,点位太小了,没有特别尖的烙铁干不了这些活,而且还需要放大镜加持

网友:
4楼说的对,保留主板的线,跟新电池的线接上拧一下烫一下锡包个胶带就行了,没必要跟主板焊盘过不去

网友:
我的泥炭纪也换了电池,然后密封不好了

网友B:
freebuds4和freebuds4E我都在用,因为一般我是左边听累了,换右边的听,感觉电池还行,就是两个都用,一上午也行

网友:
恭喜又可以买新耳机了

网友C:
短路一下 不要紧啊, 就是电池发烫, 我换了好几个耳机电池, 有几次短路, 重新焊下来, 估计短路都超过1分钟了, 焊回去还能用。

网友D:
叮,恭喜楼主,经验+888,财富-99,已解锁成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果然是有手就行

网友:
这样卡扣式的耳机比从一头装进去的园筒状的好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叮,恭喜楼主,经验+888,财富-99,已解锁成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

+1,正好有换新的理由了...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buds4和freebuds4E我都在用,因为一般我是左边听累了,换右边的听,感觉电池还行,就是两个都用,一上 ...

另世的我,我也喜欢单耳换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叮,恭喜楼主,经验+888,财富-99,已解锁成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

看我翻车,你们开森飞起。果然人的悲欢各不相通

楼主:
脑子:我会了,
手:你还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就是这点不好,电池限止了使用寿命。

对,电池决定电子产品寿命,等一个“电池革命”。

网友:
看见网上好像有专门给华为耳机换电池的,可以花点钱找他们换稳当些,毕竟太小了,手艺和设备稍微差点就容易搞砸。

网友:
耳机没必要折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一下 不要紧啊, 就是电池发烫, 我换了好几个耳机电池, 有几次短路, 重新焊下来, 估计短路都超过1 ...

寿命已经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