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搓全网第一台不锈钢管路净水器

楼主(2025-06-25):
  闲着没事就是折腾,组装了一台不锈钢管路的净水器,因为这些管子是做工程剩下的正好是2分管,壁厚0.89mm,316L材质BA内外抛光管,耐压十足,电线布置有点赶工了,太乱将就看吧,为了解决陈水问题用了压力桶,是纯水回流方案,既然有了压力桶那就选了个小膜,100G流量。有人说小流量还搞什么零陈水?其实小流量的陈水也不少,尤其是压力开关启动停机压力区间小的,接一杯水净水机就启动,用一个月压力桶内TDS值都快50了。整体框架用的是2020铝型材,淘宝有卖铝型材的,告诉卖家尺寸人家给你装好发到家。

  三通接头用的是不锈钢气动快插,材质316,电脑版的TDS探针插在这上面估计会不准,因为三通导电。

  不锈钢内自带的密封圈是氟橡胶的,一定要把它替换成硅胶的,因为氟橡胶没有硅胶安全。绿色是氟橡胶的,白色是硅胶的。

  因为是有通机压力开关替换成了数显压力控制器,可以实现压力低开高停,想设置多少就设置多少,完美解决机械高压开关启停区间小的问题。

  单向阀也是不锈钢的,304材质。

  纯水回流用的是继电器控制间隔时间以及冲洗时间,用的是单压力桶,不需要额外添加一个小压力桶。继电器可以同时控制回流电磁阀和废水阀,打开废水阀可以让回流速度加快,15秒可以冲洗600ml。电脑板也有冲洗功能,电磁阀和废水阀之间加了一个二极管,电脑板的冲洗只能控制废水阀。

  最下方有加后置炭的地方,但是后置炭各个品牌的接口长度稍微不一样所以没有加,因为是硬管。

  最后下来成本太高,铝型材架子和亚克力板将近300块钱;压力表200一个;不锈钢管15一米,用了大约3.6米;不锈钢三通7个,十几块钱一个;单向阀两个,30多块钱一个。
  加工难点就是弯管,弯不准会对不上接口这个管也就费了,同时还要在管两端加工出一圈凹槽这样能让三通的卡爪卡住管子,防止水压力将管子从接口处推出,管子两端还要倒角,否则会插坏接口处的密封圈,因为是硬管。
  最后测试没有漏水的地方,纯水:废水=1:1= 400ml/min。如果大家想做这个不锈钢管路的等我反馈,我先用几个月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手艺棒棒哒!

网友:
我想说三个字:真奢侈

网友A:
膜桶,压力桶都换成不锈钢的就完美了

网友:
纯纯的搭棚净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桶,压力桶都换成不锈钢的就完美了

膜桶有不锈钢的,1200块钱一个,太贵了

网友:
下次换成钛合金的

网友:
点赞,好手艺。

网友:
想自诩全网第一、全球第一的。。  都请脑子先冷静一下下

管路里只是部分使用了不锈钢材料    有啥好大吹特吹的,

网友B:
不错,做的漂亮,我也想过用不锈钢管路的,后来想想膜壳也是塑料的,储水桶也是塑料的,就不想了。

压力表两百一个,太贵了,四十多块就够。

体积太大了,一般厨柜下面空间都有限。

一个月纯水TDS值就到50,查一下膜的质量如何,我用了三四年的膜,纯水TDS值也才4。

这种共桶纯水置换方案,两三年前我就提出来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372100&highlight=,这个贴子里的方案十。

网友:
不需要电脑板,18S延时废水比电磁阀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C:
304要食品级的才更好

网友:
好家伙,喝一口水能升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做的漂亮,我也想过用不锈钢管路的,后来想想膜壳也是塑料的,储水桶也是塑料的,就不想了。
...

之前买过一个50块钱的压力表,不耐用坏了,这回换个贵的看看。
体积受限于背面三个10寸滤瓶,如果把前三级滤芯换成韩式快接的体积可以进一步缩小。
ro膜没问题,就是压力表坏了之后换成普通压力开关了,接一点水净水机就开始往压力桶补水,补的都是陈水,压力桶里面的水tds值就老高。本地自来水tds值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要食品级的才更好

配件都是食品机械上用的 应该是没问题,回头再检测一下。

网友:
像核武器反应堆 哈哈  高大上啊

网友:
能不能帮我搓一台?

网友:
这成本太高了,能买多少水啊

网友:
艺术净水器,技术不错,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过一个50块钱的压力表,不耐用坏了,这回换个贵的看看。
体积受限于背面三个10寸滤瓶,如果把前三 ...

我买表从七十多元到四十多元,都不存在坏不坏的,只是先买的那款表会误动作,后买的四十多元的不会误动作,装了二十多台数字压力表控制方案的纯水机,最长的用了两年多年,都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