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SanDisk U盘

楼主(2025-06-25):
拆一个SanDisk U盘, 3.0接口的 一个 弹片 被插弯了, 拆个 回正

外壳

黑胶片 ,高度集成

颗粒

网友A:
我有个想法,不如不要外壳了,直接挂在钥匙圈上,这次下次忘记拔U盘时,会连钥匙一起丢了

网友:
我也有个32G的,这壳是个半透明的

网友B:
难以想像原来后面是个配重

网友:
没想到触点都在芯片下面

网友:
这种盘如果坏了,可能很难恢复数据吧

网友:
高度集成呀!!!

网友:
同事也有个这样的U盘,插USB3.0不识别,2.0可以。查了一下,还是闪迪的常见问题。

网友:
这不就是闪迪的CZ73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以想像原来后面是个配重

不只是 配重, 这铁片 前面 的两个叉子 是用来 卡主 芯片 ,固定用的

网友:
很盘很容易发热,前几天别人给了一个64G的,用了一下发热严重

网友C:
这种基本上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本上都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狗东  厂家自营旗舰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不如不要外壳了,直接挂在钥匙圈上,这次下次忘记拔U盘时,会连钥匙一起丢了 ...

镶到牙上更好,下次忘记拔了,假牙也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不如不要外壳了,直接挂在钥匙圈上,这次下次忘记拔U盘时,会连钥匙一起丢了 ...

我挂钥匙上的U盘无缘无故就坏了

网友D:
有会识别颗粒芯片大小的朋友吗?看看这是多大的?
谢谢。

网友:
这整合的都不浪费丝毫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会识别颗粒芯片大小的朋友吗?看看这是多大的?
谢谢。

K9F2G08UOC,256M。

网友:
这是32G的U盘

网友:
头次见到正品也用黑胶,配重应该换纯铜导热好,或者铝合金,铁导热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