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360行车记录仪G300/J635,电池鼓包了

楼主(2025-06-25):
拆一个360的G300行车记录仪,电池鼓包挂了,之前有人想拆开,侧面有强行撬过的痕迹,可能没有找到螺丝,我拿来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A:
排线不错,这摄像头是多少分辨率的?

网友:
这个机器吃卡吗?

网友B:
换一个电池就好了 车上太热夏天60度

网友:
作工不错。360好像还比较上心做产品。

网友C:
我捡了一个360的行车监控,没有GPS模块,您这个有没有的GPS的接口啊

网友:
我家有个海康的行车记录仪,有机会也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不错,这摄像头是多少分辨率的?

应该是1080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电池就好了 车上太热夏天60度

很多记录仪的电池都是因为夏天高温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捡了一个360的行车监控,没有GPS模块,您这个有没有的GPS的接口啊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这设备有能联网,看别人装的还能有超速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捡了一个360的行车监控,没有GPS模块,您这个有没有的GPS的接口啊

这个g300是有gps的,我也在用,同样电池基本没储能了,停车记录仪就断电

网友:
车里温度高,一般坏都是电池鼓包的占多数

网友E:
换块电池继 续 用,记录仪用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g300是有gps的,我也在用,同样电池基本没储能了,停车记录仪就断电

我那个电池也不行,前几年就不行,冬天天天关机
并且每次电池电量耗完了,里面的时钟就复位了,要重新使用手机连接一下才能把时钟调整回来

网友:
如果经常用车的话,可以考虑换成固态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块电池继 续 用,记录仪用着不 错

换2串法拉电容,加旁路稳压管,限压在2.5v均衡。比锂电池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2串法拉电容,加旁路稳压管,限压在2.5v均衡。比锂电池耐用。

电容体积大估计加不进去,再个停车监控的话电容的容量也是个问题。

网友:
换块电池继 续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