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动洗手机改锂电 想买个升压板

楼主(2025-06-25):
买的洗手机到了,电池款的,用电6伏,想改成锂电,电压不对,想买个升压版,大神有好的推荐吗?感谢

网友:
小米家的洗手机吗?

网友:
只要两节铁锂电池搞定好了,还好充电,别拆了

网友A:
没见过洗手机的,手机脏了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自动洗手机,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
就是个感应式泡沫洗手液泵,这种涉水设备防水密封设计非常重要,
改电池仓尺寸很容易破坏防水
可以直接换锂铁3.2V充电电池+占位桶
版里有买的也不贵

网友:
还是铁锂+占位桶吧,改锂电升压那就要放在干燥的地方免得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洗手机的,手机脏了擦一下就好了

哈哈,你的回复真逗。

网友:
还真以为是自动洗手呢,查一下淘宝发现只是洗手液打泡沫而已。

网友B:
6v,用两节铁锂,用4p插头,放电时串联,充电时并联。玩具厂家两节三元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两节锂电吧,降压效率高,而且一般不降压也没事 小米洗手机我用两节三元14500也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6v,用两节铁锂,用4p插头,放电时串联,充电时并联。玩具厂家两节三元就是这个思路 ...

那叫平衡充电,正经玩具,模型都这样,有些便宜的还是串联充电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洗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