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请问插电LED调光台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25):
几年前某宝购入的调光台灯,十元左右,5V7W,micro-usb口输入,可折叠,led灯板可分叉。
拆开后底座里面只有一块很小电路板,一个8脚ic磨去了文字,几个电容电阻,右上角一个黑色元件不知道是什么,背面无元件。
现在的故障是:插电开机后没多久就开始闪烁,几秒钟闪一下,有时是急闪,闪几下后能好半分钟,然后又开始重复上述现象。
请问大概是哪个原件出问题了呢?
手头有不少led灯泡拆下的元件:整流桥、电感、电容、电阻、灯珠等,如果是这些坏了可以直接换上去。
如果是那个8脚不知名ic就没办法了,那个ic可能还管调光。

网友:
你还没把5V的电源拍出来

网友:
可以先去检查灯珠。

网友A:
先用好点的5V电源,最起码是华为 小米 OPPO VIVO 三星 苹果等有质量保证的5V电源,还要用一条好点的充电线,其次你台灯哪些接线焊点补一下焊,灯条背面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好点的5V电源,最起码是华为 小米 OPPO VIVO 三星 苹果等有质量保证的5V电源,还要用一条好点的充电线 ...

电源和充电线换了几个了,也不乏名牌的,这个东西需要的电流很小。即使是杂牌电源纹波大点,也不至于让灯珠闪成这个样子吧?同样的电源换到别的类似的台灯上就没事。灯珠摸着不热,而且是刚开机不到一分钟就闪,是散热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5v供电的话,灯珠应该是并联的,那么闪灭可能是某个灯珠过热(或者个别灯珠质量缺陷)瞬间击穿,灭掉后又冷却到恢复,就又亮了,可以替换灯条试试。

网友:
建议灯条可调电源单独供电,判断是灯条还是驱动问题

问题找到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那得先查电源滤波电容器是否失容了。

网友:
更换右上角的贴片二极管试试。

网友B:
充电电路精减了不少零件。八成电池充爆了。你试着把电池移除,直接用外接供电看看灯还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精减了不少零件。八成电池充爆了。你试着把电池移除,直接用外接供电看看灯还闪吗? ...

看楼主说的应该是没电池的,只能插电用。话说连个滤波电容都不给,也太省了

网友:
灯珠快坏不坏

网友:
电源先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说的应该是没电池的,只能插电用。话说连个滤波电容都不给,也太省了 ...

是的,没有电池,直接插电使用。输入是直流5V,如果加滤波电容的话,加在哪里呢,规格是什么?我手头有一堆从led灯泡拆下的散件。

楼主:
把灯条拆开,输入有三根线,白灯和黄灯交错安装,实际是两路。开关按第一下,白灯亮,有闪烁情况;按第二下,白灯灭,黄灯亮,貌似没闪;按第三下,白灯和黄灯同时亮,很刺眼,有闪烁也看不太出来。灯条上的灯珠焊得还可以吧,外壳上有散热孔,散热效果不得而知,摸着不热。

网友:
一段一段的排查呗,先单独给灯条工单,看是否正常,然后再查电路。

网友:
无规律闪,灯珠烧断金线,试试换倒装芯片csp灯珠。

网友:
大概率是灯珠坏了

网友:
灯珠有闪烁的估计寿命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