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找到一张耀睿YR1035内阻表未打磨芯片图/附上位机软件

楼主(2025-06-25):
RT,基本丝印都能看清了,供有此表的同学参考维修使用,和我自己手里的对了一下是相同版本。

楼主:
毛子写的上位机软件下载,可以通过串口显示数据,能保存CSV文件

再上一个毛子写的上位机软件下载,可以通过串口显示数据,能保存CSV文件,需要补焊CP2102芯片和一个104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一下,还是有点不清,在清析点就完美了,谢谢

另一张

网友B:
刚刚入手了一个1035+

网友:
这么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入手了一个1035+

现在的应该是typec接口了,其他的应该没变

楼主:
你没看见打磨过的,能磨的都磨了,自我保护机制

网友A:
收藏一下,还是有点不清,在清析点就完美了,谢谢

网友C:
这是忘记打磨而流出的绝版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忘记打磨而流出的绝版机密?

机密谈不上 对于想要维修的省了很多事不是

网友:
比那张强,右上角有点儿糊!我的是被打磨了!就像搞个,少见不打磨的!

网友:
板子上元器件还挺 多

网友:
不错啊

开源版

网友:
不错,维修方便了。

网友:
该表扬一下,这样能方便不少同行。

网友:
下一次拆开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还不错,用料挺足的。

网友:
绿皮电解电容的品牌不一样,都是高仿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
世界因你而精彩!

网友:
这么多芯片,跟手持电桥有得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