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拆燃气灶了 折腾呀

楼主(2025-06-25):
上次只是拍了外表里面没拆,今天来了,但我拆了也没啥有惊喜的。
全铜火盖 不锈钢面板 铝合金炉头 带定时功能

火盖一个700多克
这个有中心火力,适合猛抄

三圈出火

全铜旋转按钮。

不锈钢螺丝,如果不锈钢螺丝被烧掉会生锈吗?
以前那种涛铁加铁镙丝 时间长了就生绣
就不易拆出来。

也要生锈的吧。

点火针  好像和一般是不一样的。

内部结构
不锈钢面板。

左右灶不一样,原来用不同牌子组装组装起来。

谁认得这个牌子吗?左边灶
右边有中心火力 适合猛抄

定时器和点火器是同一个牌子,用微信二维码也能扫的厂家 ,第1次月的看到总牌子。

定时器正反面。

再来个拍个底部照片。

不锈钢搭架 不锈钢耐烧吗?

总结牌子不响  有满意的地方,也有失望的地方。
我看火盖是三圈的比一般两圈火力要大。
另外面板不锈钢面板导热比较快,这这一点不满意。还是说他的火力大,说损耗也大。

网友A:
不要多想了,更不要纠结,自己买了就有自己购买的道理。拆解了看看就好。

网友:
看上去可以,不过我家的万和那个火罩 覆盖的比较好,即便漏洒也不会进到里面的管道

网友B:
这种东西技术含量不高   质量就看厂家良心了

网友:
铜火盖加凸式炉芯,感觉不错.对比凹式的灶芯就是容易清洁,当然对于易洒漏来说不好,一下子有洒漏直接就洒的灶面上到处都是了.总的来说有好处有坏处.灶具嘛,火力是第一位的

网友:
中心火力实际使用中火力还是可以的,也不怎么耗气。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最终还得时间来检验

网友C:
这个‘金牌’山寨的另外一外LOGO是GOLD的’金牌‘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金牌’山寨的另外一外LOGO是GOLD的’金牌‘吧?

这个不知呀

网友:
不懂这种设备,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多想了,更不要纠结,自己买了就有自己购买的道理。拆解了看看就好。 ...

买个东西有时了解太多,把自已折成神经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技术含量不高   质量就看厂家良心了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儿,关键是用料和做工的精细技术门槛要求很低的。

网友D:
关键点没说。面板是拆螺丝拆开的吗?螺丝在哪儿?

网友E:
定时器没看出来,不就是连个液晶显示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没看出来,不就是连个液晶显示屏吗?

对,面板中间液晶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点没说。面板是拆螺丝拆开的吗?螺丝在哪儿?

螺丝在火盖那里啊。

网友:
这款是新款,性能还值得观察

网友:
新产品,用一个时期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单火加电磁炉比较合适

网友:
带数显的炉灶都彰显着高端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