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法拉电容替换手机电池

楼主(2025-06-25):
@garyjohnson 用家元换购了手机一台,Android 6.0的系统, 2G内存 1280 720的屏幕。
没有原机电池了,只有原机保护板下面接了个POS机的小电池。
但问题是手机一般是4.35V的电池,而这个POS机电池是4.2V的,虽然POS机电池自带保护板,但还是充到4.25V才保护。
恰好手头有两个3.3F 2.7V的超级电容,略厚,但手机后盖有弹性,还能扣上。

两个超级电容直接串联,充到4.35V,看起来很安全。
但是因为漏电不同等因素,长时间使用会有电压差异,进而导致一个过充出现问题。
手头有翠绿色LED,导通压降是2.3V,一个电容上放两个LED,用来钳制它的电压。

焊好充电测试,能正常开机使用。同时发现上面的LED微亮,测量总电压是4.346V,证明了原电池是4.35V的猜测。
LED在2.1V左右已经能导通发亮了,但是亮度很低。

进系统后正常使用,卸掉一些不用APP后还算流畅。
短时间拔掉充电线也没有问题。

这个方法可以改造一些原本带有电池,但又长期插电的使用的设备。比如随身wifi什么的。 电池长期充满容易鼓涨。

网友:
想法不错,用LED做钳位

网友:
这也管,人才呀

网友A:
这种不使用标准的电池,不应该买这样的东西,直接可以换3.7V的就好了。非标的东西见鬼去吧,我才不会买。

网友:
哈哈,你是荷兰人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收藏了,备用。

网友B:
这个估计坚持不了一分钟吧

网友:
电池不会贵啊。

网友C:
直接用4.2V的电池也可以的。用了半年了,测试了衰减,和正常使用差不多。
用的是21700的电芯,软包的可能会鼓。
用的原来手机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D:
电池带的保护板应该会自动断电才对,所以充电电路设置的4.35V应该不影响...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坚持不了一分钟吧

30秒

换充电线的时候需要手疾眼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使用标准的电池,不应该买这样的东西,直接可以换3.7V的就好了。非标的东西见鬼去吧,我才不会买。 ...

除了非常古老的手机或者功能机,现在的基本都是高压电池了,4.35V是起步,还有更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带的保护板应该会自动断电才对,所以充电电路设置的4.35V应该不影响...

电池带的保护板会充到4.25才保护

楼主:
你是不知道这个手机用了多少家元换的,任何一个电池的价格相比它来说已经太贵了。
这样改造后可以放在车上了, 不怕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知道这个手机用了多少家元换的,任何一个电池的价格相比它来说已经太贵了。
这样改造后可以放在车 ...

原来是坛友白送你的手机啊,怪不得你换个电池,都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4.2V的电池也可以的。用了半年了,测试了衰减,和正常使用差不多。
用的是21700的电芯,软包的可能会 ...

这能待机一个月吧。
超压使用应该还是有问题的,尽量不要冲太满。有些软件能设定充电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能待机一个月吧。
超压使用应该还是有问题的,尽量不要冲太满。有些软件能设定充电比例。 ...

还行,2到3天冲一次。用来看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带的保护板会充到4.25才保护

超了0.05应该没啥问题...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
老手机测试过长期插电半个月后鼓包了。。换法拉电容应该就能长期用了。

网友:
LED做钳位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