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新人有酬求助,硬盘接错电源损坏

楼主(2025-06-25):
各位大佬们,小弟前段儿时间大半夜给NAS清灰,迷迷糊糊间把12V供电线的红黄
线接反了,导致硬盘损坏,海量种子文件丢失,心痛到无法呼吸

痛苦煎熬数日,遂下定决心维修硬盘拯救资料,但无奈囊中羞涩自己水平又太菜,
所以斗胆来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小弟无以为报只能帮大佬买包烟
(PS:如需要我用万用表检测某些地方请告诉我,我检测后回复)

先谢谢各位大佬了,以下是硬盘信息

硬盘品牌:TOSHIBA东芝
硬盘型号:THNSNC128GBSJ
电路板号:9A23108100
主控型号:T6UG1XBG
颗粒型号:TH58NVG7D7FBAK2

网友:
不认盘了?还是数据丢失?NAS不启动了?你这是系统盘吧,应该数据没在这上面

网友:
先测下这3个电感,是否有对地短路。如果有,说明供电IC或主控挂了。

网友:
同意范总,如果flash供电短路了,感觉基本没救了,大概率存储颗粒也烧了。

网友:
个人经验 这种供电接反的 大概率颗粒已经带走了
按照3楼的测一下吧
但是没有短路也不代表颗粒一定好

网友:
供电正负极接反一般会造成DC-DC模块损坏,严重的主控,闪存芯片也可能损坏,主控,闪存损坏不一定导致稳压输出端对地短路,况且这些DC-DC芯片的型号及代换型号也急难找,所以还是放弃吧。

网友:
建议找数据恢复的地方 帮你弄  运气好  单纯电路问题  那数据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A:
nas主板都不带电源反接保护的吗?

网友:
正规品牌产品,有保护,查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s主板都不带电源反接保护的吗?

同疑问

网友:
这下就难搞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s主板都不带电源反接保护的吗?

部分带过压保护,没见过带反接保护的,因为一般的电源损坏只会造成输出电压过高,过低而不会造成输出正负极反接,其实只要在SATA电源线5v正极串一只2A的肖特基二极管就能起到保护作用,奈何电源反接是极期罕见的情况,所以厂家的设计人员从成本和电源效率出发不会这么做。

网友:
怕是颗粒已经保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