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插座不通电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5-06-25):
公牛插座不通电了,拆开看看。

那里出问题?

网友A:
查那个黑开关是否已经无法复位

网友:
我认为你这个不是正宗的公牛,10A热保护器失灵了。

网友B:
你确定这是公牛插座,而不是母牛(高仿)的插座,反正我是看图片,分辨不出这种插座的真假。

网友:
自用插排还是选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是公牛插座,而不是母牛(高仿)的插座,反正我是看图片,分辨不出这种插座的真假。 ...

真货。螺丝是那种专用的开叉螺丝刀才能取出。

楼主:
搞不明白:中间两排铜片是接地的,左侧的接地线好像没有连接到右侧的接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那个黑开关是否已经无法复位

刚开始也是怀疑这个出问题。

最后发现是红色指示灯连接线上的电阻坏了,第一张图片外壳右上角有一根保护套管,变黑焦了,套管里面细线上有一个电阻,估计是击穿了。用剪刀剪掉后,排插就正常通电了。

网友C:
保护坏了吧?去掉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坏了吧?去掉它试试。

10A黑色的过载保护没有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明白:中间两排铜片是接地的,左侧的接地线好像没有连接到右侧的接地线啊? ...

这里底下隐藏连接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也是怀疑这个出问题。

最后发现是红色指示灯连接线上的电阻坏了,第一张图片外壳右上角有一根保护 ...

我勒了去,灯坏了你告诉我们是插座没电了。

网友:
指示灯挂了,和插座不通电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明白:中间两排铜片是接地的,左侧的接地线好像没有连接到右侧的接地线啊? ...

连接点应该在这个位置

网友D:
电阻坏了只是指示灯不亮了吧?    怎么会没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A黑色的过载保护没有坏。

是指示灯不亮了吧,电阻都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坏了只是指示灯不亮了吧?    怎么会没电

可能是电阻坏了,造成黑色过载保护了,真的整个排插没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指示灯不亮了吧,电阻都烧黑了。

是的。指示灯不亮,排插也不通电了。

网友:
那么多氧化黑点呀,

网友:
是插座不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