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如老狗的戴尔E750E-S0服务器电源测试与拆解

楼主(2025-06-25):
戴尔750瓦电源,菲律宾雅达生产的,很新

需要先把电源插头拔出来电源才能抽出服务器,后面的自沾带是固定插头的,防止插头自行脱落

通电的样子,透明提手亮绿灯,如果故障是亮其它颜色的灯,贴牌上有说明

空载电压,空载功率6瓦,每次刚通电风机声音比较大,然后慢慢小,几秒后基本没有声音。

180W的带载电压基本没有变化,测试半小时风机声音也没有变化基本听不到

拆开的样子,一个字形容  “好”

完毕,谢谢看贴,大佬方便就赏一点家元呗

网友:
750W这做工没的说

网友:
服务器电源本来耐用性肯定没得说的

网友A:
空载功率这么高吗,会不会EPP绿标的空载会低一些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无错的

网友:
服务器电源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服务器贵,电源也得用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载功率这么高吗,会不会EPP绿标的空载会低一些

服务器电源只要可靠性好,效率高就行了,空载功耗并不重要,服务器基本都是24*7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电源只要可靠性好,效率高就行了,空载功耗并不重要,服务器基本都是24*7开机的 ...

貌似节能规范对待机功耗和转换都有要求,否则弄啥绿标呢

网友:
这万用表咋是中文LOGO???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
质量确实好

网友:
这种服务器电源的质量都是可以信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功率这么高吗,会不会EPP绿标的空载会低一些

虽然空载功率高,但也就这么多的额外损耗,整体转换率高,也就不在乎这点空载功率了,比如这电源空载6w,带500w负载输入功率516w,其他电源空载2w,带500w负载输入功率582w,毕竟设备是拿来用的,不是空载通电做摆设的,

网友:
这做工没的说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
这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主打稳定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