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首拆8.4v锂电池组

楼主(2025-06-25):
这电池组也是少见,刚开始在淘宝都找不到,最近到是出了。看下里面情况。

要注意这电池组外观和16.8v真是一模一样。

拆开商家真是缩水,只用了2节电池,因为没有点焊机可怜~ 哭~~就没有改成4节

网友:
四节电池改两节,外壳上标注8.4V

网友:
不给你两节沙子电池算不错

网友:
还可以加2节并上去

网友:
容量明显有虚标了。。。

网友:
人家标的是8.4V没毛病,至于容量是否虚标,那就要测量了

网友:
2节18650电池、最高充电限制电压8.4V、工作电压7.2V

网友A:
这壳子不是四节电池用的么???
看保护板把8025A再补两个可以改4串啊...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
非标产品,插错充电钻没事,插错充电器就麻烦喽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无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不是四节电池用的么???
看保护板把8025A再补两个可以改4串啊...

补上8025才能在并联2节电池吗?

网友:
看电路补8025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不是四节电池用的么???
看保护板把8025A再补两个可以改4串啊...

8025都是并联的,加数量只是加大放电电流保护吧

网友:
8.4v的电池组,这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这个做成2串2并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25都是并联的,加数量只是加大放电电流保护吧

我X,这样啊...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低端电池组,连沙子电池都不加了。

网友:
壳子标2500,电池2000就是虚标了,用8205应该不是给电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