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玩玩单片机,STM32F103C8T6亮灯。

楼主(2025-06-25):
没有通电,灯没有亮,

通电,指示灯亮,

成功点亮板上的灯,

开发板上没有焊针脚,也没有面包板等等配套,心比老人家还要急,发光管直接插在板上。

LED灯被点亮、、、、鸟。

谢谢欣赏。

网友:
下一个题目。请把主控芯片点亮

网友A:
可以把程序贴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程序贴上来吗?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RESET);
                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SET);
                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Action)0);
                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Action)1);
                Delay_ms(500);
        }
}

LED闪灯,发光管接+3.3V,A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程序贴上来吗?

不许笑,偷回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许笑,偷回来的,

看不懂,太难了,可以加上注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太难了,可以加上注释吗?

抄回的,我没有水平帮你加上注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好腻害的样子

网友:
3种方式点灯啊

网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网友:
入门第一件事:点亮一个LED灯;

网友:
接下来就该弄个流水灯了

网友B:
点灯往往是第一个测试程序,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灯往往是第一个测试程序,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呢?

103c8t6可以做DAP仿真器

网友:
“高级”单片机运行需要有漂亮的代码来驱动才够面子。
以下是我自己对代码的简单理解,也请高手指正。
I/O口A的第0个引脚的配置:
1.配置运行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2.以下操作配置端口: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3.端口工作模式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4. 指定端口的具体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5.配置端口工作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6.指定所配置的端口: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如果用STC单片机来控制时:
1.指定端口引脚:
sibt LED=P1^0;
2.配置引脚工作模式:
P1M0 = 0x01;
P1M1 = 0x00; //P1.0推挽输出
3.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抄回的,我没有水平帮你加上注释的

chatgpt加注释:
#include "stm32f10x.h"                  // 包含STM32F10x系列的外设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 包含延时函数头文件

int main(void)
{
        // 1. 使能GPIOA端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2. 配置GPIOA的第0号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速度为50MHz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选择PA0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输出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A.0

        // 3. 主循环,循环点亮和熄灭LED(假设PA0接LED)
        while (1)
        {
                // 方法1:使用GPIO_ResetBits和GPIO_SetBits控制引脚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PA0输出低电平(LED亮/灭取决于接法)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PA0输出高电平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 方法2:使用GPIO_WriteBit控制引脚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RESET); // PA0输出低电平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SET);  // PA0输出高电平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 方法3:直接用0/1强制类型转换控制引脚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Action)0); // PA0输出低电平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Action)1); // PA0输出高电平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c8t6可以做DAP仿真器

做DAP仿真器可以直接下载一个固件就完成了,不会也自己把源代码一句一句地研读再完善吧?

网友:
让CHATGPT写一个点灯程序,只使用最底层的寄存器,不使用库函数,你能看出跟你那个程序的区别吗?
当然可以!下面是一个基于STM32F103C8T6的点灯程序,只用寄存器操作,不依赖任何库函数。假设LED接在PA0引脚上。
#include "stm32f10x.h"  // 仅用于寄存器定义,可省略

// 简单的延时函数(不精确,仅用于演示)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ms; i++)
        for(j = 0; j < 8000; j++); // 8MHz主频时大致1ms
}

int main(void)
{
    // 1.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ENR的第2位)
    RCC->APB2ENR |= (1 << 2);

    // 2. 配置PA0为推挽输出
    // 先清零PA0的配置(CRL的[3:0]位)
    GPIOA->CRL &= ~(0xF << 0);      // 清零PA0的4位
    GPIOA->CRL |=  (0x1 << 0);      // MODE0 = 01 (输出模式,最大10MHz)
    // GPIOA->CRL |=  (0x2 << 0);   // MODE0 = 10 (输出模式,最大2MHz)
    // GPIOA->CRL |=  (0x3 << 0);   // MODE0 = 11 (输出模式,最大50MHz)
    GPIOA->CRL |=  (0x0 << 2);      // CNF0  = 00 (通用推挽输出)

    // 3. 主循环,点亮和熄灭LED
    while(1)
    {
        GPIOA->BSRR = (1 << 0);     // PA0置1,点亮LED
        delay_ms(500);

        GPIOA->BRR  = (1 << 0);     // PA0清0,熄灭LED
        delay_ms(500);
    }
}

网友:
再来一个claude3.7写的,跟chatgpt写的区别在哪里你能看出来吗?你能理解这些区别,那单片机对你来说就很简单了
#include <stdint.h>

// 定义寄存器地址
#define RCC_BASE            0x40021000
#define RCC_APB2ENR         *(volatile uint32_t *)(RCC_BASE + 0x18)

#define GPIOA_BASE          0x40010800
#define GPIOA_CRL           *(volatile uint32_t *)(GPIOA_BASE + 0x00)
#define GPIOA_ODR           *(volatile uint32_t *)(GPIOA_BASE + 0x0C)

// 定义位操作
#define RCC_APB2ENR_IOPAEN  (1 << 2)    // GPIOA时钟使能位
#define LED_PIN             0           // PA0引脚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i, j;
    for(i = 0; i < ms; i++)
        for(j = 0; j < 12000; j++);    // 根据实际时钟频率调整此值
}

int main(void)
{
    //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ENR |= RCC_APB2ENR_IOPAEN;

    // 配置PA0为推挽输出,最大速度50MHz
    // 清除PA0的配置位
    GPIOA_CRL &= ~(0xF << (LED_PIN * 4));
    // 设置PA0为推挽输出,50MHz (0011)
    GPIOA_CRL |= (0x3 << (LED_PIN * 4));

    while(1)
    {
        // 点亮LED (PA0输出低电平,假设LED是低电平点亮)
        GPIOA_ODR &= ~(1 << LED_PIN);
        Delay_ms(500);

        // 熄灭LED (PA0输出高电平)
        GPIOA_ODR |= (1 << LED_PIN);
        Delay_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