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搞了点据说很牛逼的电源线,把更牛逼的孬线换了

楼主(2025-06-25):
25块买了十米,到手确实不错,韧性十足,挺柔软。

以前有个插座线太差,断了几次了,这次鸟枪换炮,接线全部废物利用,图个好玩,结果锡用了一箩筐。

买的一个平方的,再粗的怕不方便,毕竟这个插座最大功率就是偶尔用用吹风。

全部接好,又可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A:
我觉得这种老插座可以扔了,太不安全....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
有抗拉棉线的  少见的好线啊

网友:
老插座的塑料很容易粉碎

网友B:
插座用三蕊的更好当然家里得有地线

网友:
线应该可以,牌插不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种老插座可以扔了,太不安全....

都有漏保,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用三蕊的更好当然家里得有地线

这个插座都是插两线电器

网友:
手艺高强的

网友:
木桶效应,线只是其中的一块木板

网友:
线比原线细了不少

网友:
再nb也得有地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插座都是插两线电器

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种排插可以扔了,现在的排插里面都是铜牌连接,而且新国标,插上比较紧固

网友:
插头内部没有固定夹子么?怎么做了个外置金属夹

网友:
公牛的插排,可以的

网友:
这种线板塑料非常脆,特别是年头久远的,你这个估计10年左右了,再远一点变色成黄色,一碰就碎成渣渣,不该有地线?

网友:
这种老圆孔的插座我都丢完了

网友:
这线不错,哪里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