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鼠标在显示器上移动距离比较小,什么参数不对?

楼主(2025-06-25):
原来用小显示器,鼠标用起来感觉不错。现在换了大显示器,发现鼠标在鼠标垫上移动,显示器只移动一个很小的距离,想换一个鼠标,请问需要关注哪个参数?

网友A:
移动距离小在控制面板里把鼠标的速度调大一些试试,买新鼠标就看需要了,普通应用一般鼠标足够用,如果游戏或者图形设计那就买专业一些的。

网友:
恭喜你买到一个高精度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面板里把鼠标的速度调大一些

还真有效果,不错,论坛上高手真多,谢谢

网友:
鼠标的DPI,老鼠标一般400,新鼠标1000以上才适合大屏

网友:
鼠标的灵敏度可以设置的,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在控制面板里面。

网友:
设置里  鼠标指针移动速度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DPI,有些鼠标有独立的调节按钮,没有的话就像2楼说的有效果哦

网友:
这也是蛮奇怪的,原来的鼠标没有这么慢的,现在没个DPI,都没法用,啥原因啊?

网友:
控制面板,鼠标设置

网友:
以前鼠标DPI一般在400-800之间,高分辨率显示器用的鼠标1000-2000就够用了,推荐罗技G102或G304。

网友:
调节速度可以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