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应急维修衣柜抽屉的自锁滑道

楼主(2025-06-25):
自家装修的时候听取了设计师的建议,定制的衣柜抽屉装了自锁滑道,没有拉手,推一下弹开,推进去自锁,因为没有把手,所以挺美观,也挺方便的,可谁知这滑道这么不经用,到现在才五六年时间,一年前就有一个坏了一半,还凑合能用,后来两边都坏了就完犊子了,一直弹出几公分,搞的柜门也关不上,当时做柜子的电话也不记得了,售后没了。。。
没办法,只能拆下来自己买或者修了
这是左右两边的滑道,已经拆开

反面能看到中间断裂的小零件,看到零件脑子里就在想能不能修呢?琢磨了一下感觉应该可以,于是就动手试试

一分为二了,就是靠它来实现自锁功能,原理同那种自锁的圆珠笔

侧面,很薄,旁边的订书钉就是用来修补用的

先把两个碎块对在一起,从顶部打孔,打孔时要保证不能错位

钻孔沿箭头方向向内打两个孔,防转

孔打好后用订书钉弯成U型插入

以上加工后可保证零件左右位置相对固定,但由于这个零件最终受力方向还是向外的,也就是拉力,那么还需要加固,于是继续在侧面打孔

打孔后用订书钉在侧面包围半圈,这样就把断裂的那一部分紧固在一起了

反面

顶部,跟之前垂直插入的并在一起了

最后再用烙铁将侧面订书钉压入塑料里,防止脱落

其他几个都是同样情况,只是断裂部位略有不同,但都可以维修,依次按照上述方法加工后组装起来,装好后自锁功能恢复,到目前已用近1年了吧,还能正常使用,等再坏了就无法修复了,到时候只能换新了,好了,编辑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让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目的是增加造价,造价高了利润自然也高了,而且你这个滑轨看起来不像大厂货,搞不好是杂牌垃圾,不然咋那么容易坏...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B:
这种塑料产品,用到一定年限开始损坏,维修应急还可以,最终还是换新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目的是增加造价,造价高了利润自然也高了,而且你这个滑轨看起来不像大厂货,搞不 ...

当时觉得挺好,用久了也就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塑料产品,用到一定年限开始损坏,维修应急还可以,最终还是换新为宜。 ...

再坏了的话肯定没法修了,要么换新,要么直接拆掉不用自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目的是增加造价,造价高了利润自然也高了,而且你这个滑轨看起来不像大厂货,搞不 ...

小厂定制,肯定不会是什么品牌

网友:
幸亏你的手够巧,要不这抽屉进不去出不来的,太上火了

这种结构件是塑料的,强度和耐久普遍不行,家装还是选皮实耐用的五金好,后期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维护,最多就是加点润滑脂什么的

网友:
3d打印一个

网友C:
把自锁这部分拆掉一样用,找个小吸盘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厂定制,肯定不会是什么品牌

装修公司最喜欢用作坊货了,好卖还挣得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自锁这部分拆掉一样用,找个小吸盘开门

等再坏了就没法修了,也准备拆了

网友D:
这抽屉滑轨是非标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抽屉滑轨是非标尺寸?

不知道,没有去量,话说,看到什么东西坏了去鼓捣一下先修后买不是数码人的通病吗?

网友:
新的 也用不了多久。加固 感觉要好些

网友:
自锁滑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用了5,6年,质量还是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