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修复一支厚实的不锈钢镊子/茶夹,多功能焊接剂立大功

楼主(2025-06-25):
镊子被掰成了两半,本来想丢掉的,但是看着这么厚实的不锈钢,毕竟也近二十大洋买的,觉得还能抢救一下。

用到的工具有:电烙铁、热风枪(用于辅助加热,怕电烙铁功率不够)、多功能焊接剂、焊锡、夹子(用于固定镊子)

多功能助焊剂是透明状液体的,说是可以用于焊接不锈钢、铁、铜、镍、锌等金属

镊子有点厚

焊接完成,内侧接触面都有大面积镀锡,试了下很牢固,使用没有问题

这液体挺神奇的,滴了一滴,不锈钢立马就能上锡了,建议先用砂纸对焊接点先打磨一下。另外对于没有点焊机的坛友,有时应急焊个电池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氩弧焊点两下的事    实在没有用毛驴电池组 几十V的直流也能勉强  注意别用太粗的铜丝做焊针    我以前这样焊过电单的无刷有齿电机的线圈

网友:
以前焊电池都用这东西,很好用,还能避免焊接时间过长

网友:
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腐蚀才知道好不好。

网友A:
钻孔用2个沉头螺钉能行吗?

网友:
变色,温度好高,

网友:
钻个洞,上个螺丝更耐用

网友:
焊接剂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强度不够吧,一掰应该很容易掰开,最好打孔加螺丝。

网友:
锡层太厚了,用钢丝钳夹住在燃气灶上烤一下。

网友:
好奇如何变成两半的

网友:
助焊剂啥成分?盐酸泡电池锌皮焊不锈钢也好使。楼主的镊子开裂部位不需要啥强度,用502粘一下亦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孔用2个沉头螺钉能行吗?

+1  钻2孔用黄铜卯丁也不错,黄铜卯丁可以找废墙插面板里面的铜罗丝。

网友:
这个可不好焊呀!!!

网友:
正常使用应该没问题,但掰的话还是很容易掰开的。

网友:
这地方受力的,不知道焊上能坚持多久

网友:
从来不用弯头镊子

网友:
是不是洁厕灵?

网友:
我用过洁厕灵,那味道那叫一个刺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