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又买了一把华胜压线钳

楼主(2025-06-25):
常用的几种端子,可以压了。

网友:
压得有点点丑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工欲善其事》。。。。。。。。。。。。。。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老虎钳子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
没选对钳口
这两种端子我都是用上面那把压的

网友:
我都是用牙咬

网友:
有没有人自己花钱买了,拿到单位去用,然后丢了,又买了一把,又拿到单位去用了,因为家里就用一次

网友A:
自己用,还是搞工程用

网友:
接线端子的种类太多,如果每种都买一把,家庭承受不起!除非单位买,拿回家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还是搞工程用

自己工厂设备用的。

网友:
华胜压线钳质量怎么样?

网友B:
这种工具,质量好坏一般体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C:
感觉这种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效果更好一些。

这种专对付管型端子

网友:
常用的几种钳口可以配上几个,钳口线切割加工工艺的价格挺贵,合金的价格低廉但不经用,容易损坏。

网友:
做主板24针、显卡之类的供电线,用什么型号的钳子?

网友:
有趁手的工具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具,质量好坏一般体现在哪些方面

线切割的精度高,价格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