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装一个可移动调光台灯

楼主(2025-06-26):
除了颜值不行,其他都还不错

壳子是12cm*12cm*9cm的防水盒;

用了15节18650并联,因为手里都是零散收集的电池,串联的话均衡比较麻烦;
LED驱动没有用恒流而是恒压(升压)方式,是因为用的板子还考虑驱动风扇或者其他可调压供电的设备;
用了两个9V的车用LED,并了两个9V黄光LED,最大功率估计20W左右;
散热是用了4片小的散热器拼起来的,加了个5*5的小风扇,风扇跟LED直接并联;
10mm粗35cm长的金属软管,用1.8mm粗的铜线固定散热器,然后留出约10cm的铜线插在软管里,所以灯头是可以转动的;
板子是自己画的IP5328+FP5207充电升压一体板;
升压部分画的是可升降压的,理论可调电压范围在1.2V~24V,这里只需要升压,省了一个电感,输出参数设定在7V~9.5V;(FP5207的供电画得有问题,飞线解决了)
因为懒得钻孔特别是USB的孔比较麻烦,就把板子放外面了,其实盒子内部空间是足够放的;
板子直接用铜丝加热穿过壳子固定,同时用做内外部电气连接;
电位器先用硅橡胶粘在上盖,等找到螺帽再加上保险一点;
亮度比照片看起来的要亮;
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
做的不错

茶的台灯。。 简陋多了
一根硬灯条  24颗5730

网友A:
20W已经很亮了,有条件的话建议加个柔光板,我工作台上面的灯才8W左右

网友:
很不错呀,20W太亮了,能调光不错。

网友:
外壳可以找3D打印,美感重要

网友:
这个是纯手工打造的精品台灯,15节电池,可以用很长时间;至于功率,20W,应该有两万流明,亮度没得说,可以说一开灯亮瞎了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亮度足足的。做个匀光板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感觉搞得有点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W已经很亮了,有条件的话建议加个柔光板,我工作台上面的灯才8W左右 ...

对,加个柔光板光线更好,不刺眼

网友:
这种灯株不耐用吧

网友:
灯珠的色温,显色性很重要

网友:
加个柔光罩效果会好一些,也能避免灰尘污染灯珠软胶

网友:
最好用3d打印一个外壳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手工打造的台灯 值得纪念,不但日常能用,更是停电应急照片的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我的飞利浦台灯才5W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兄弟的回复,柔光板等遇到合适的就加上;没有3D打印机,感觉个种尺寸的防水盒挺适合DIY的,甚至能用来做音箱

网友:
这个思路好,移动的方便。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等遇到合适的柔光罩就加上;感觉防水盒挺适合DIY的,甚至能做音箱;之前屯了各种汽车LED灯上百片没处用,坏了就换

网友:
还是自己DIY更好玩,前提是各类工具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