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头质量不行,导致手机损坏的事情大家遇到过么?

楼主(2025-06-26):
如何确定手机是被充电头弄坏的

用什么办法确定手机是被充电头弄坏?

网友:
再买个同样的手机,用它充电,全程录像

网友:
这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该由充电头证明自己没有问题。

网友:
多买几个手机,然后每天用充电头不间断充电,直充到手机爆炸起火、上新闻头条,不就证明了充电头的有问题啦。

网友:
手机本身设计也可能宽容度不行,除非是充电器直接输出高电压,一般都是充电器先完,。

网友:
用坏过一个头子 (快充没有了)  手机还好     没有坏

网友:
没有,
但我用可调电源充电烧坏过手机,

网友:
前几天用一个PS头子给充电台灯充电,把台灯的控制芯片烧了

网友:
自己没遇到过,也没有听说同事、亲戚朋友 遇到过。理论上说:如果充电头质量不行,最先坏的应该是充电头,导致手机损坏的可能性要远小于充电头自己损坏!充电头大多数是开关电源,一旦稳压失控,初级的开关管先坏,然后保险爆。保险爆了以后,手机就根本不可能坏了!

网友:
遇到过充电头干扰大,导致触摸不好用,失灵的

网友:
有应该是有,但是概率很低

网友:
量一下充电头输出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证明??证明的成本是很高的,你自己证明的别人不一定承认!找权威机构证明费用比手机还贵!

网友:
尽量避免用杂牌充电头,充电线,品牌充电头保护功能比较全,也比较可靠。还有就是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如果还感觉不安全,可以搭配智能插座,功率降低后,延时断电

网友:
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后果

网友:
测一下充电器纹波,测纹波的仪器大概50左右,USB款的

网友:
这个不好确定呀!!!

网友:
不能用杂牌劣质充电器,我手机没有被充坏,但是我有其他设备被充坏过,充电器坏了,输出电压高了,幸好那个设备修好了。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一般没有问题,测量充电器输出电压是不是过高。

网友:
使用原机自带的(当然其它手机的原装电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