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天邦达按钮款蓝牙连接问题

楼主(2025-06-26):
请教各位大神,看看这块板子有没有蓝牙,怎么操作能用手机看,手上有ttl转485,有上位机软件,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看不了,太亮了眼前一片模糊。

网友:
有,可以用小程序看,小程序搜索:迅电BMS

网友B:
天邦达的板子,这个板子的蓝牙会休眠,你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bsm短途助手就可以连接蓝牙看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了,太亮了眼前一片模糊。

这个是重新拍的

网友:
这款蓝牙模块很难连上 闲鱼直接买一个外置蓝牙模块得了

网友:
这个模块内置BT芯片。

网友:
今天逛pdd,正好碰到铁塔电池的蓝牙模块
店家叫3d打印与新能源技术
价格是19元
评价里说拆掉原来的模块,因为去掉gps,4g定位,还能省点电,减少发热

我直接收藏了,虽然电池还没买,但是小电驴想买电池,铁塔电池是绕不开的

网友:
顺便问一下,21年铁塔电池值得买吗,48v的
是买便宜的,回来自己装蚂蚁保护板,还是直接用原来的保护板,改一下耗电就行?

网友:
这块不是有蓝牙么!

网友(2025-08-27):
引用 网友B:
天邦达的板子,这个板子的蓝牙会休眠,你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bsm短途助手就可以连接蓝牙看电量 ...

蓝牙休眠后怎样唤醒呢?一直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邦达的板子,这个板子的蓝牙会休眠,你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bsm短途助手就可以连接蓝牙看电量 ...

是用上位机重启保护板唤醒蓝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了,太亮了眼前一片模糊。

怎么给你发私信?想了解有没有铁塔换电的串口协议

网友(2025-10-15):
微信天邦达小程序打开蓝牙  但你这个板子没有蓝牙模块 就不行了 你买一块外接蓝牙模块就可以
你那个上位机软件能发我一份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