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过时的自行车手电 TPLPBi FL401

楼主(2025-06-26):
清理垃圾时,垃圾堆找到的,好像是以前同事留下来的

用的还是小灯泡

电池仓

拿出电池仓,这是正面

反面

电路

拿出电池仓,就可以取下灯泡了

结构很简单,改led的话,又是个大工程,有空再改吧!

网友:
只看封面图片,我以为是个电池充电器。

网友:
这不是过时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文物级别!

网友A:
5颗电池,9V的喔,改的话基本只用壳了吧,芯都该换了。

网友:
这个外壳有价值,把里面的部件都换换应该还挺不错的

网友B:
漏液了?
腐蚀的蛮厉害

网友C:
那时的工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改锂电池LED么

网友:
白炽灯焦点在中间是问题,得改灯杯,或者LED灯珠焊接凸台。

网友:
改一改还是能用的。。。其实设计可以的,那个大电阻特别显眼

网友:
更换锂电池,带触摸开关的充电板,LED灯泡

网友:
慢慢改,把LED焦点对好就行

网友:
确实过时了,电池居然不是镍氢之类,碱性电池用这种灯珠用不起啊。

网友:
说到手电,我手里有个灯头,看来可以研究下改装给我老婆车上用。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空间也大,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D:
其实灯泡也有灯泡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颗电池,9V的喔,改的话基本只用壳了吧,芯都该换了。

是的,外壳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灯泡也有灯泡的好处

耗电大,又不亮,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液了?
腐蚀的蛮厉害

是的,本来还想着利用下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的工艺还是不错的

这个买时应该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