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自己装个12V锂电池 有推荐的套件店铺么

楼主(2025-06-26):
想自己装个12V锂电池 有推荐的套件店铺么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啥样的12V电池啊,常规的方块还是手电钻那种。

网友:
买外壳套件+买电池

网友:
第一次做的12V电池,我拆了三个新的便携式投影仪,得到三片3.7V 6000ma的电池,淘宝上4块多买了一片3串充放电保护板,按标识焊接好就能用了。电池和保护板用704硅胶粘成一体,绝缘还防振,外面用醋酸胶带包一层,完美。一块小小的电池充满电带永速直流风扇,开2档可以用3晚。

网友:
难度有点大,一般来说,3个电池,不赚你个15元,懒得给你点焊的,所以性价比就不高了。可以买那种带镍片的电池,回来自己焊接。 如果连焊接都没条件的话,你可以放弃这条路。
康康的杂货铺,价格适中,可以问下他

网友:
不知你要组装什么电池,12v工具电池DIY,有几个档次

1、二手的品牌电池,电芯不行了,买回来自己换国产动力电芯,带保护板;

2、品牌电池的全新兼容外壳+兼容保护板或闲鱼二手原装保护板+全新国产动力电芯,比如说兼容博世、威克士、兼容东成的外壳;

3、品牌电池的全新兼容外壳+兼容保护板或闲鱼二手原装保护板+拆机索尼、三星、LG顶级动力电芯;

4、品相良好的品牌电池拆机外壳+兼容保护板或闲鱼二手原装保护板+全新国产动力电芯,比如说博世12v电池拆机外壳+国产全新动力电池;

5、品相良好的品牌电池拆机外壳,自带保护板+拆机索尼、三星、LG顶级动力电芯;

6、品相良好的品牌电池拆机外壳+全新国产兼容mos均衡保护板+全新索尼、三星、LG顶级动力电芯;

我刚组了两个博世12v电池,一个琢美12v电池,使用国产全新兼容外壳+国产兼容带MOS均衡的保护板+二手原装电池贴纸+索尼C6拆机电芯

博世兼容外壳和琢美兼容外壳,10元一个
博世琢美兼容带MOS保护板,15厅一个
博世原装贴纸,买的旧电池壳,拆下来,合15元一个(琢美那个外壳28元,而且比较旧)
索尼C6电芯,18元一个,一组54元

组装完毕,相当于104元得到一个几乎外观全新的带有博世标签的,索尼C6顶级动力电芯的12v 3.0ah电池,琢美的贵10多元钱(这种电池全新的原装的,博世大概180元一个,琢美230一个)

网友A:
套件便宜,就是电芯要选好的,淘换个新一点的笔记本18650电池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件便宜,就是电芯要选好的,淘换个新一点的笔记本18650电池比较靠谱

笔记本电池都是容量型电池,拆下来组几个充电宝,或者组容量型电动工具电池,接照明、电烙铁之类小功率输出,还可以

大多数锂电电动工具,对放电能力都有要求,笔记本电池是不适合的。

网友:
搜一下本坛老牛科技@xulei840909  我买过,还可以。。。

网友:
关键是电池难以找到好用又便宜的

网友B:
套件去买秩锚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套件去买秩锚的。还行。

应该是铁锚吧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外壳套件。
秩锚锂电。淘宝。
铁锚卖工具的啊。关自组电池什么事?

网友:
这个到不错,也想看看,

网友:
不组装10个, 成本摊不下来。 一个就买成品吧

网友:
以前菜青虫听说名气很大  后来被搞心态不做了   我自己组过几组12  16   20的,用的多多砸蛋买的EVE  和 东磁    总的来说   EVE放电没问题,就是会掺入次品率,没有检测仪的,有个土方法,就是先用电池盒把同组充满电的电池安装在一起,然后串联放电,接风扇也行,接玩具也行,回头用的7788了拿出来测电压,压差不超过0.05V的可以放一起组电池,毕竟没有分容柜和内阻仪,这方法属于比较可靠的一种。

网友:
真是折磨人哦,组装电池太麻烦了,交给商家做吧。
电池挑选就是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