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同事孩子同学的家长委托修复一个鑫诺仕XNS-777台灯只是接口被插爆

楼主(2025-06-26):
同事孩子同学的家长委托修复一个台灯只是接口被插爆

台灯本体和底座居然是无损分离的,为防止意外,拿到手先将TPYEC口先取出来,再进行拍摄拆解。
半弯型的台灯头,就是为了全方位覆盖脑袋?
不过内置的两节电池续航能力真强。。
最后修好发现还有时间显示。
还是真不错的。

底座配重可以直接取下,整体重点在台灯体上。

因为TpyeC充电口的材质是金属,为防止短路,先取出来。

细看这电路板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

本身电池也有电,白光模式。

黄白光模式。

暖光模式。

电池是两枚18650并联,容量更大,续航更持久。

只是电池粘性已经没了,脱落了。

底座,只是一个单纯的底座,配重功能,没有其他作用。

背面有个铭牌贴纸,和四枚防滑脚垫。

开始折腾电路板,检查TpyeC充电口脚位,没有发生掉落,只是电路板上的铜皮被撕落了一些。

然就是焊接掉剩下的LED三线接头,拍照留底。

电路板另一面,一个数码管,貌似是时间,还有四个触摸按键。

取下电路板。

检查一下貌似没有其他问题。

上夹具,先处理残留的焊锡杂质。

配合焊油,将TpyeC口焊接在电路板上。

考虑到回头插拔稳固问题,打算加焊一下,将焊盘绿油刮除。

加焊,并用微距放大镜检查清楚有没有未焊好的地方,比如下图,最右的脚位没有焊上。

外壳导热慢,继续加焊至完美焊牢,右边脚位飞线焊牢。

焊后效果。

供电看下,没有接电池直接亮绿灯。

接上电池,亮红灯,用usb测试仪有电流。

重新固定好电路板,焊接好led灯组线。

未开机正面数码管无显示。

开机后,高大上,就是数码管灯光不太亮。

装好后再试试。

完美,收拾好后还人。

网友:
没把引脚线搞掉已经算很好了,搞掉引脚的话想修复都麻烦了

网友A:
层层分包,最后到楼主手里了,能拿到工程款吗

网友:
焊工和我半斤八两之间

网友:
外加一个带帽包塑TypeC接口线,走线中间开焊盘连接,自带的不用管。

网友:
看样子设计挺好,功能丰富,电池容量大。。。值得一搞

网友:
这么多图,看得清清楚楚,谢谢楼主。

网友:
所以底座里什么也没有?

网友:
堆焊加固还行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会在Type-C座周围再打上一圈热熔胶,形成个整体。

网友:
更换C口比较好

网友:
手艺不错完美修复

网友:
既然接口被插爆过一次,这次换的不知能用多久,感觉换成5521之类的电源母座更耐久一点。

网友:
焊接夹具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层分包,最后到楼主手里了,能拿到工程款吗

转的成了绕口令了。

网友:
贵圈有点乱,同事孩子同学的家长……这都已经分不清谁跟谁了……

网友:
楼主PCB夹子好漂亮

网友:
用了半分钟搞明白了究竟是谁委托的

网友:
C口也被插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