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什么说Mini MP3 Player 播放器串口开发模块是开源的?

楼主:
从某宝上搜索“Mini MP3 Player”,会有很多对应的Mini MP3 Player串口mp3模块商品,但一般加上前缀“开源”。

请教:这款模块开源了什么?要说串口通讯指令或设计电路嘛,这与其他串口mp3没有区别,其他品牌的串口mp3也公开的。
这个是不是说原始开发是开源的?那么,开源在哪里呢?

题外:顺便说一下,目前本板块发帖需要选择类型了,

其实我早在以前就提建议了,哈哈
建议“我爱单片机”增加“其他”类别 - 站务中心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613-1-1.html

网友:
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模块上使用的这个"悦欣电子YX5200语音芯片"的驱动程序是直接开源的。
或者说存在某个开源的mp3播放软件项目,使用了这个YX5200芯片。

网友:
以前我用类似的模块模块做音乐闹钟,到点播放音乐,模块不支持低功耗待机,只能外部断电。

网友:
运行库是开源的,github上搜DFPlayer mini

网友:
串口收到指定的字符 播放器指定的mp3文件 这个也不算什么开源吧

网友:
可能是辽宁开源的

网友:
牛逼,这比说老板名叫开源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