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威克士有刷电机更换或维修

楼主(2025-06-26):
图片这个电机是威克士12V曲线锯上的电机,可能是碳刷磨损严重了吧,想打开看一下,试了几次没打开。淘宝找相同的电机价格不便宜,80左右国。问一下大家,如果强行打开的话大家一般怎么恢复,如果换普通550电机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品牌,谢谢

网友:
外壳那几个卡扣掰直了就可以拆开,没什么技术含量,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你这个卡扣有点多,都要掰直了,才可以拿起上边的盖子,如果实在掰直不了,直接用锉刀磨平,下次回复的时候,点上焊锡膏,直接把磨掉的卡扣,焊上一点焊锡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拆了再装回去就很难保证轴向的垂直度了。而且拆了碳刷一般也没法换。整个电机换一个吧。干活的工具,别中途掉链子。

网友:
选择无刷就是这点好,不常用的情况下,基本不要打理。

网友:
555电机不能换?

网友:
尺寸电压转速,更换吧

网友:
拆开也就那样了,换新电机那个输出齿轮得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拆了再装回去就很难保证轴向的垂直度了。而且拆了碳刷一般也没法换。整个电机换一个吧。干活的工具,别 ...

这轴套电机一般带自调心的,振动和干磨久了会回正的,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换碳刷有时候也不一定耐用,550电机很多,万宝至的基本也就12元以下,看功率,有参数那按参数找,比如7525就是75直径25匝的电机,,或者按电压电流转速找,基本都差不多,
主要是这种齿轮难拆。如果拆齿轮不考虑保护旧电机,那就容易多了。无所谓,

网友:
这类电机最麻烦的前面的配套件

网友:
拆下来要么废电机。要么废齿轮

网友:
买新电机都不便宜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点,打开检查碳刷还有不少,清洁保养后安装试用正常,不打火冒烟了,再次感谢大家。

就这个曲线锯,闲鱼打黑来的

网友:
同款电机换上就行呀!!!

网友:
用角磨机把,电机后面几个压合点刨了。

组装时用焊锡固定,但这样不怎么耐高温和长时间工作。

网友:
只有装不上的,没有拆不开的

网友:
直接换国产吧 十几块的 前轴那个玩意没点工具真拆不下来

网友:
找个不锋利的扁凿子,或者一字刀,把压口全部撬开

网友:
550的电机满大街都有好多,顺便换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