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动浇花喷雾器

楼主(2025-06-26):
最近喷水无力,拆开泵头清洗一下,使用说明贴纸下面有两颗螺丝,把手下面有一颗螺丝,拆开这三颗螺丝可以打开上盖了。内部构造简单,控制板加280水泵,泵头发黄有点老化了,清洗一下先用着,过几天买个新泵换上,

网友A:
几十块买个锂电洗车机比这玩意儿好使。

网友:
玩具电机不耐用

网友B:
那种电子口喷用的是这种泵头的方案还是雾化器的方案?

楼主:
就平常浇花,一天也就用几分钟还行

网友:
质量不咋的。看样子价格不高

网友C:
几个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个锂电洗车机比这玩意儿好使。

锂电洗车机威力太大,能把花冲的稀巴烂,我试过,用不成。

网友:
直接换个无动力的浇花的壶也可以满足要求吧,能用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钱买的

20多元买的

网友:
早辛的淋喷壶挺好的,也不用电啥的,如今不见卖了。

网友:
这种电机就几块钱,不耐用

网友D:
电机不容易坏,倒是水泵容易坏,都是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容易坏,倒是水泵容易坏,都是塑料件

对。塑料件容易老化

网友:
这真的就是个玩具,价格便宜倒也无所谓

网友:
这个真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电子口喷用的是这种泵头的方案还是雾化器的方案?

应该是泵头加喷瓶小孔结构,撬开喷瓶头,里面有漩涡槽喷雾导流。USB和24v加湿器雾化颗粒细,流量太小。

网友:
用几次就行了,还是人力又简单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