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斑马条码打印机电源故障维修(Zebra FSP060-RPBA)

楼主(2025-06-26):
单位斑马条码打印机电源故障,用了十年没出故障,现在浸水损坏,故障现象通电无输出指示灯不亮。报废处理,当垃圾扔了。我看着丢了太可惜了于是拿来修修。拆开发现里面进水导致大面积铜箔锈蚀,电源芯片、mos开关管、肖基特二极管、保险管损坏。花了几天时间等配件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它修好了。修理过程不复杂,主要是等配件,直接看图。

网友A:
医好也是十二级残废

楼主:
输出电压稳定,示波器检测没有问题留着自己笔记本充电用用。

网友B:
厉害,炸鸡电源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好也是十二级残废

没有这夸张吧,市面上的100元内的这种电源还有更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炸鸡电源不好修

300V不卸压就好修了

楼主:
因新安装的空调孔洞没固定好下大雨晚上漏水导致房间水漫金山,拆开时的看到的惨象

网友C:
随搞好,这品相,敢用到笔记本上,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搞好,这品相,敢用到笔记本上,你狠,

哈哈,没事的。有机会你再拆一个原装的笔记本电源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精神可嘉,这种烧糊的电源,线路板会碳化,容易漏电,可靠性要打个问号,我是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神可嘉,这种烧糊的电源,线路板会碳化,容易漏电,可靠性要打个问号,我是不敢用。 ...

毕竟它每天工作24小时而且全年无休,已经服役10年了,现在能有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修好后经过检测几个关键部位的原件没有大的损耗,平时不超载用用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糟糕。发此贴的目的是肯定这个厂家的产品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毕竟它每天工作24小时而且全年无休,已经服役10年了,现在能有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修好后经过检测几个 ...

启动电阻、电容、光耦都没有问题。有很多师傅宁愿买拆机MOS管也不愿买全新的,就是这原因。

网友E:
赚广告费不,有的话分我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赚广告费不,有的话分我一半

没有,分享有好的产品,经过实践检验的产品(单位一共4台这种打印机同时工作到现在,除了这台浸水损坏,其它三台依然工作中)。仅此而已。

网友:
这电源值得维修。比翻新的,还有一些国产的强的多

网友:
电源不错,可惜就是PCB泡水性能变劣。

网友:
电子设备普遍怕水,所以做好防水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神可嘉,这种烧糊的电源,线路板会碳化,容易漏电,可靠性要打个问号,我是不敢用。 ...

支持该观点,还是要安全第一。

网友:
进水后的电源估计有不少未知故障

网友:
斑马确实可靠,有俩在用,只是没有那么高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