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无线耳机 freebuds4i 换电池失败

楼主(2025-06-26):
华为无线耳机 freebuds4i 换电池失败

换电池之前在B站上看教程,有手就行 感觉很简单。
结果一看就会已做就废。
刚开始我拆外壳 都挺顺利的,
到后里面拆电池,正负极排线挨的很近很小估计不小烙铁碰到一起了(后面总结)
这是左耳,外壳无损拆解,电池焊好组装还原,插耳机仓里没反应找不到这耳机。
然后不死心,把右耳也拆开,外壳拆开不错,就到了把电池和里面分离出来,刚想的可能是正负极烙铁不好焊,
就想的我有风枪就用热风枪吹,然而我傻了没给外壳做隔热,一吹就变形了。
GG 两都GG,就像想着尝试还原,手机还能认得到右耳。还不错。
最终放弃了。我没那技术真不是我强项,认识自己的不足。
总结是 没有专门固定耳机夹具 带电用烙铁注意短路 热风枪没考虑周边情况 还不够耐心
最后我重新下单一款无线耳机,给有同款耳机的一些复盘经验总结。
重点:
有需要这些尸体的可送你你了,只想能帮助到你 。物尽其用。(左耳手机连接不到,右耳正常,就外壳有些变形,耳机仓正常主页有升级电池贴)。

网友: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A:
不对啊,我记得这帖之前在哪看到过?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我记得这帖之前在哪看到过?

帖子没印象,但是沾酒精的刀片感觉看过

网友:
没咋看出来变形。不过耳机换电池或者修理都需要小心谨慎,多拿一些低端的开始练手应该会好很多。。。
比如我就拆过数十个低端(各种华强北与国产品牌)的,还有给JAYBIRD X3/X4(罗技旗下品牌)、SKULLCANDY JIB ACTIVE等剪线耳机重新接线与加装电池盒以及改造其它品牌的头戴式蓝牙等,最近拆电池仓比较多,多看看,多学习与练手。

楼主当付学费提高自己的技术就会心理平衡多了,加油

网友:
我用的是4e,电池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我记得这帖之前在哪看到过?

原先在DIY 论坛,我不会用,发错了,没法移到这论坛,就重新发到拆机论坛。抱歉哈~

网友B:
失败是成功之妈妈!
楼主,华为无线耳机 freebuds4i 换电池失败了不要气馁,勇敢面对,总结经验。这样,技术一定能得到不断地提高的!

网友:
从你这拍照的技术看,还得多练几会儿。是手抖还是眼花看不清手机屏幕?反正我看着头晕。

网友:
山寨的便宜的很多。弄上一堆先玩玩呗。

网友C:
在显微镜下搞要好些

网友D:
你这烧火棍风枪温度一点都不准,扔了吧,最后也是垃圾桶的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烧火棍风枪温度一点都不准,扔了吧,最后也是垃圾桶的命运

谢谢你的指教和建议,
这是 DIY圈 文宇创新 同款热风枪,
B站 和数码之家都反响挺不错的一款便携的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败是成功之妈妈!
楼主,华为无线耳机 freebuds4i 换电池失败了不要气馁,勇敢面对,总结经验。这样,技 ...

我软工,对电子电路菜逼,换些简单原件 电池还凑合,其他就一眼黑。

网友E:
我的AirPods2代续航也不行看了下教程觉得没报废几个应该是练不出这个手艺的,果断寄到华强北 也就比自己换贵个二三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AirPods2代续航也不行看了下教程觉得没报废几个应该是练不出这个手艺的,果断寄到华强北 也就比自己换 ...

明智之举,我是花了钱花了时间苦哈哈买个教训 没落到好,总于知道自己不足。菜就是原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显微镜下搞要好些

没那条件,也没那技术。手笨 抖的跟帕金森似的。

网友:
在放大镜下搞要好些

网友:
我是老老实实花了230去换了俩电池

网友:
现在修这类数码电器,又小又金贵,除了多看人家的维修视频,还要自己一定细致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