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国品牌Qoltec 525W电脑电源拆而不修

楼主(2025-06-26):
Qoltec Q52514 该电源能通电启动,只是输出电压都不正常了,12V输出只有10.85V,负12V电压也一样。5V待机电压只有4.46V,3.3V电压勉强正常有3.28V。故障现象是还能启动电脑,电脑只能识别固态硬盘并运行系统,但是不能识别机械硬盘,因为固态硬盘使用3.3V电压,而机械硬盘使用12V驱动。这个电源起码有20年历史了,判断故障是电容失效或容量衰减所致。不过结构也太紧凑了,有些电容太不好拆了,一下就没有修的兴趣了。

网友:
这做工,这功率,值得换电容,

网友A:
航嘉代工,应该还行,

就是太老了,估计效率不高。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厚的散热片啊

网友:
Qoltec

Made in China

~~~~

楼主:
国内代工懂不。

大众,奔驰,宝马汽车中国也制造,就不是德国品牌了?

网友B:
那个可调更换就行了

网友C:
有本事就把东西,  拆解,  修好,

技术分析, 故障点在哪里???

如同排地雷一样 ~~~~   拍照 发帖, 赚精华~~~

没本事  都是拆而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可调更换就行了

换那个可调电阻不一定能修好,治标不治本,还得换一些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那个可调电阻不一定能修好,治标不治本,还得换一些电容

电容看起来并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看起来并没有问题啊

没有发现漏液鼓包现象,容量衰减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本事就把东西,  拆解,  修好,

技术分析, 故障点在哪里???

不用你操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嘉代工,应该还行,

就是太老了,估计效率不高。

+1,航嘉代工的质量不差的,当然美帝良心想那种成本压缩狂定制的除外...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
真漂亮,不修可惜了

网友:
关键要看有没有修的价值。支持楼主拆而不修,如果没修理的价值,还把自己累坏了那就是得不偿失

网友:
支持支持。俺那个超级堆料的台达450W也闲置吃灰3-4年了,没空诊断与修理,以前老站发过贴

网友:
不修可惜了

网友:
你的家元好少,,,还不赶紧修好发精。

网友:
做工可以,似乎效率一般

网友:
电源带开关的还是不错,现在的电源几乎都没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