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网课数独机Science Can浙江特宝儿玩具修理+戈麦斯锂电钻电池

楼主(2025-06-26):
同事家娃报网课送的数独机,说是收到快递就不能用,摇杆失灵。客服发了一个新的,旧的带过来给我玩。
机器是能开机的,其它按钮也都有反应,唯独摇杆失灵。重启也没有用。

根据背面的铭牌查到了信息,[关于我们]

点亮儿童的天赋

自1989年以来,TOPBRIGHT一直致力于儿童教育玩具的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点亮孩子的天赋 "是TOPBRIGHT一直以来履行的使命。保护本能,抓住成长的关键期,发掘每个孩子的无限潜能。展望未来,TOPBRIGHT仍将励精图治,心无旁骛,坚持不懈,点亮儿童的天赋。

Topbright Animations Corporation 有不同的品牌,适合不同的年龄。

规格 为0至6岁的儿童提供教育学习玩具。

科学罐头 是一个教育玩具品牌,专注于5至12岁儿童的STEAM教育。

织梦月球 提供令人兴奋的故事,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并为3至6岁的儿童提供许多有趣和教育的故事冒险。

电池是新的,电压也正常

拆掉一堆螺丝打开看,貌似没问题

万用表测了摇杆,上下左右都是有阻值变化的,说明问题不在摇杆本身。

取下按钮小板,跑了一下线路,没有断线

拔掉排线,发现问题了,大家发现了吗?

第二根RTV缺针,看焊盘就发现有点奇怪,翻过来看里面缺针,一个质量不合格的插件导致摇杆RTV信号没传过去,
真是醉了,找不到合适的针,只好飞线,能解决问题最重要

合上盖子,再次开机,摆动摇杆出来光标和音效了,完美修复

玩了一把,感觉不如手机玩数独方便哈哈,机器还给同事了

这把电钻也是当年我推荐同事入坑的,2017年好像是39¥,这么多年了,电池不行了,让我看看

电池一充就满,转一下就没电,真三秒,外壳是螺丝固定的,T8

紫皮电芯,1500,充满转灯后静置一分钟,电压立马掉到4.1V左右,估计内阻很大了

内阻139到378,完全是废品了,我劝同事买个新电池算了,换电芯的成本比电池贵,
淘宝搜了一下工厂店这个电池包才卖7.9¥包邮,果断让他下单了。

话说回来也不是所有的东西坏了都值得修的,知道坏在哪里,该扔扔,该买新的买新的。
比如家里的纱窗角上破了个洞,有蚊子。

小区楼下的门窗店报价50¥一扇换纱窗网,感觉有点贵

转头上淘宝买新纱窗网自己换,4块钱包邮还送工具和配件

自己动手更换也很方便,拆掉旧网,铺上新网,用赠送的工具滚轮把泡沫胶条压紧就行,
十来分钟省了100块,可以给自己加鸡腿了,哈哈

网友:
撸主:真三秒...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A:
那个数独机出厂肯定没做品检,摇杆失效这么大的问题都没发现,戈麦斯电钻同款,电池早就不行了,自己换了动力锂,继续服役。纱窗破洞不大的时候可以用那种带胶的纱网补一下,也很便宜

网友B:
谢谢分享。
我家纱窗也是破了个口子,我就拿针线缝了一下,比楼主更省钱~~

网友C:
数独机器看上去很不错的呢!

网友D:
恭贺有才能干的楼主-——修理数独机完美成功。
对于维修其独摇杆失灵,楼主非常灵活地使招,能见招拆招、过河搭桥、见山砍路,什么飞线啦等等有的是技术办法,别说是独摇杆失灵,什么问题也难不倒楼主这样的技术好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我家纱窗也是破了个口子,我就拿针线缝了一下,比楼主更省钱~~ ...

纱窗破了口子,现在网上有自粘修补纱窗的东东售卖,可买回来备用。遇到纱窗有破洞了,比照着剪一块同样大小的纱窗出来粘补破洞处即可,非常方便。

网友:
沙窗网买好点的省得老化要常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纱窗破了口子,现在网上有自粘修补纱窗的东东售卖,可买回来备用。遇到纱窗有破洞了,比照着剪一块同样大 ...

还真是好主意;当年干活弄的衣服破洞,也用医用橡皮膏(那时没有不干胶贴)黏上,遮风挡雨没问题。

网友:
数独机做工看着还可以,怎么会有缺针这样的问题,品控不严谨。

网友:
一百的鸡腿你是要吃焱鸡鸡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好主意;当年干活弄的衣服破洞,也用医用橡皮膏(那时没有不干胶贴)黏上,遮风挡雨没问题。 ...

我家岳父去年还用这招修补电动自行车的雨衣哩,后来我们劝他不补了,虽然我也有皮革布料胶,现在直接换新雨衣,毕竟不心烦

网友:
竟然有数独机,这么小的屏幕还不如那种磁力的呢

楼主:
电池老化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独机出厂肯定没做品检,摇杆失效这么大的问题都没发现,戈麦斯电钻同款,电池早就不行了,自己换了动 ...

我也怀疑没有逐一检测,抽检的吧。
这个电池我是懒得点焊了换芯了,买个新的用几次就够了。
纱窗一开始买了那种补洞胶带,没几天就翘起来了,破洞的位置靠角落里,粘不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我家纱窗也是破了个口子,我就拿针线缝了一下,比楼主更省钱~~ ...

这个破洞位置靠角落了,这么多年纱网也老化了,缝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独机器看上去很不错的呢!

修好还回去了,以前用手机玩过数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贺有才能干的楼主-——修理数独机完美成功。
对于维修其独摇杆失灵,楼主非常灵活地使招,能见招拆招、过 ...

谢谢捧场,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老化了没办法

说的是电池么?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