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这个罗技M215又怎么修?更新:我好像自己又把它修好了

楼主(2025-06-26):
故障描述及自修经过:
用了十几年的、使用1节5号电池供电的罗技M215无线鼠标,最近几天时好时坏,今天彻底罢工了。
虽然经常给它修修补补(外壳按键贴了胶布、电源线加了延长),但它好用、习惯了,还想修好继续用它。

大约一周前,待机约20分钟后再用它,突然就没反应了。按之前的习惯拨一拨开关、重装一下电池,无效;换一个新电池(已测电压正常)也无效。
无效的意思就是没反应:外壳顶上的指示绿灯不亮、也不亮红灯;底部的LED红光也不亮,Windows界面鼠标没反应、不动。
然后在本坛搜了很多罗技鼠标故障解决的办法,也非常佩服四灵通大神的经验,可惜在我这款M215上不管用。高手们也别再反复叫我对码、接收配对了,不是这个原因。
然后就拆机,没发现啥毛病。当然我这个外行能发现的也只有断线啊、漏液腐蚀啊、元件烧糊啊、连锡短路啊这类明显的毛病。很可惜,这些毛病都没发现。
我这个外行业余条件下也只能测测各元器件上面的电压咋样,可惜只测到输入电压1.5V,进入U3芯片后就没有以后了。
只好再测测各大电容有没有对地短路,指针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笔测各大电容,没短路的。其中黑笔搭在C23、C20正极时,能看到绿色LED指示类点亮、底部红色发光管也亮。
因为大家都说底部开关容易坏,而我几乎每天都要反复使用开关两次以上。那就测开关吧,结果档位切换线路也很正常。
无招之后只好作罢,装回电池——咦?它居然亮了,自己就好了!动动鼠标,能用了!
怪事!难道我在测线路的过程中无意打开了某个隐藏开关、它就自我还原修复了?管它的呢,反正能用就行!
就这样继续用了三四天后,故障重新出现了。有了之前的经验后,于是如法炮制,再用万用表戳戳点点,特别是点亮了LED。再反复装卸电池试反应,还真又管用了!
但是这次没用到三天,又给罢工了,再如法炮制拆开戳戳点点,能用了、但却只能用一会儿了,一天都没坚持下来。
我觉得这真是个怪事——时好时坏,难道是跟这几天雨季空气湿度大、元器件有暗中短路有关?昨晚故障再现后,于是用洗板水把主板正面背面反复刷洗了两遍,吹干上电池,又亮了!心里还挺高兴的,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于是安心地睡个好觉了。
今早起来干活,开机、开鼠标——又罢工了!
我滴个天啦!继续拆开,上万用表戳戳点点,绿灯能戳亮、底灯也能戳亮,反复装卸电池,还是无效。也就是说:这回死活给彻底罢工了!

意外发现:
1、用了十几年的这款鼠标,我一直都以为底部的开关是关断电池供电的,所以我经常关它以为断电就节能了。实际上经过这次测量才发现它并不是!它只是给升压芯片起开关作用的

2、装上电池的情况下,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1欧档,红笔接地、黑笔接C20或C23的正极(右边),能点亮指示绿灯(数秒后正常熄灭)、也能点亮底部LED红光,移动鼠标时Windows指针轨迹正常!
3、如果不装电池,单纯给C20施加外部电压,虽然两个灯都能正常点亮,但鼠标不能正常工作。
思考:
1、是不是升压芯片(FP6711)损坏了?有无替代方案?万能的假货宝上面搜不到这款芯片有售;
2、能不能直接用3.3V的14500铁锂电池直接迈过升压向C20供电?这样的话,如何解决《意外发现》的第3个问题?难道还有其他的电路仍然还要使用1.5V?
相关图片如下: